国产精品PLC 北京凯迪恩 KDN-K3

楼主(2006-08-11):
C 北京凯迪恩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是注册于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公司以工业自动化行业为发展舞台,汇聚了一批多年从事工业自动化产品研发、应用、营销的优秀人才,公司的目标是成为值得客户信赖的自动化产品的供应商,为客户提供自主研发,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品质工业自动化产品。

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为各行业的发展提供着强劲动力,面对当前传统工业产业升级和中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所带来的机遇,中国自动化行业有着无比光明的前途,尤其是作为工业自动化的核心产品――可编程控制器(PLC),更是生机勃勃,其年销量以接近GDP3倍的速度增长。然而,在PLC供货商的清单中却几乎看不到中国企业的名字,98%以上的市场份额被洋品牌占据。凯迪恩公司的创业者们凭借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十几年的实践经验和对自动化产品的深刻理解,利用我们掌握的PLC核心软/硬件技术,在现代先进的电子技术、标准化编程软件技术、通讯技术等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客户的应用需求,自主开发出高品质的小型一体化可编程控制器――KDN-K3系列。

KDN-K3系列PLC在设计之初就瞄准了国际同类PLC中最新一代的产品,技术上吸收各种先进产品的精华,改进不足之处,主要性能指标达到或超过国外品牌产品,更有一些结合中国国情的特殊设计是任何国外品牌所不具备的。我们率先在小型PLC上实现了符合IEC61131-3标准的编程语言,使K3变得易学易用;采用16位工业专用CPU、高速总线和大容量内存,为系统配备强劲的引擎并留有充分余地;我们把很大的一笔研发经费投入到外观设计和模具制作上,使我们的产品表里如一,同样优秀。我们追求产品的品质,是因为不希望我们的客户因为选用了国产品牌而降低他们产品的品质。

我们深知我们的未来任重道远,但我们会坚定信心,凝聚力量,以我们的意志去克服所有能预见,甚至现在还无法预见的困难,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为民族自动化产业贡献微薄之力。

网友A:
产品通用技术规范

KDN-K3系列小型一体化可编程控制器是用于工厂自动化领域中机器控制和小规模过程控制的先进PLC产品,与市场众多的同类产品相比它是后来者,但却跨越了PLC发展的初级阶段,将多种先进技术和高级功能集成到逻辑控制器中,因此广泛适用于以下控制应用:包装机械、纺织机械、建材机械、食品机械、塑料机械、数控机床、印刷机械、中央空调、环保设备以及单一过程控制装置。

按国际通用分类规则,KDN-K3属于小型PLC系统,由于采用高性能处理器芯片和软件优化设计,布尔指令执行速度优达到0.48μs/步。K3系列共有6款CPU模块,控制点数、内存容量、内部资源、扩展能力等依次增强,开关量控制点数从14~280点,模拟量最大64点。通过二十多种扩展I/O和扩展功能模块灵活组合,可以满足大部分该领域应用的要求。

IEC61131-3是IEC为工业自动化编程制定的标准,其衍生于各种风格的编程语言而又独立于任何一家公司,自发布以来得到所有顶尖PLC厂家的认可,各厂家的编程软件也在尽量向IEC标准靠拢,但出于商业利益原 因,没有一家完全放弃原有风格,只是或多或少添加一些IEC元素。由于KDN-K3的编程软件是自主研发,我们采用了符合IEC标准规约的方案,编程环境完全兼容IEC61131-3,这使得我们的软件简便、易学,由于许多用户通过各种渠道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编程技巧,使用我们的软件将会得心应手,消除使用新系统的陌生感。相信我们的编程软件会随着IEC标准活力的增加而被更多客户接受。

小型PLC集成度很高,CPU模块除控制功能外一般都集成了一些I/O点和高级功能,但出于对配置灵活性的要求,目前不流行在CPU模块上集成大量的I/O点,而是通过扩展模块实现。KDN-K3的扩展总线不仅提供了电源、地址译码等功能,甚至集成了两路针对不同类型模块的高速数据通道,使总线性能极大加强,系统最多可以挂接15个扩展I/O模块和扩展功能模块。鉴于小型一体化PLC高性价比的特点,用户在选型时苛求节约每一个I/O点以降低成本,为此我们专门设计了DI/O复用模块,其中每一个点既可以用于输入点,又可以用于输出点,只要改变对外接线即可,内部自动识别,高效使用I/O资源。CPU模块本体带6路最高到30kHz的高速计数器,可以对设备中的运动部件精确定位。2路高速可变频率脉冲输出和PWM输出,配合运动控制指令,轻松驾御步进或伺服马达。集成的串行通讯接口支持标准Modbus协议和自由协议,使得K3系列可以与几乎所有第三方设备互联,如人机界面、条码阅读器、PC等。多种现场总线的应用,使K3成为开放系统,真正融合到国际自动化主流趋势之中。以太网模块将K3接入更高层的信息系统,使PLC不再是工厂自动化的信息孤岛。

我们拥有KDN-K3系列全部软硬件技术,在使K3成为通用平台级产品的同时,可以针对客户的特殊应用需求提供客制化服务,为客户订制出最适合的控制器,更可以这种方式保护客户的知识产权,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

我们注重产品设计的每一个环节,精心选择每一种元器件,以科学的生产流程保证产品质量。在外观和结构设计方面,聘请专业的工业设计公司进行设计,不仅使产品更符合工业品的要求,而且进一步提升产品品质,使我们的产品在具有高品质的前提下,再与本地开发而具有的价格优势相结合。

凯迪恩公司为您带来全新技术和产品理念,选择KDN-K3,这将成为您高瞻远瞩的决策。

http://www.kdnautomation.com

网络实名:“凯迪恩PLC”

网友A:
产品体系结构

KDN-K3系列PLC的最小单元是“模块”,模块类型分为CPU模块和扩展模块,两种类型模块可以组合出适合大多数应用的系统:

CPU模块

CPU模块是系统的核心,系统软件(CPU固件)和用户程序分别存储在Flash存储器和带掉电保持功能的EEPROM中。CPU上电后系统软件即开始运行,当运行/停止开关拨到“RUN”位置时,用户程序被读入RAM区并在系统软件的调度下循环执行。

CPU模块除执行用户程序外,还通过总线控制器访问所有与CPU连接的扩展模块,处理串行口的通讯请求,以及进行自诊断等。

CPU模块上集成14~40个I/O点、1~2个通讯口、电源、高速I/O电路、顶调电位器等,一体化的设计使得CPU模块不需要额外的存储卡和电源备份附件。

扩展模块

扩展模块是对CPU模块的I/O点或功能进行扩充模块,必须与CPU连接才能工作。

扩展I/O模块上没有数据处理单元,输入型模块将现场电信号转换成内部数据发送给CPU,输出型模块将从CPU接收的数据转换成不同类型的电信号输出给被控设备。如DI、DO、AI、AO;

扩展功能模块一般带有智能处理器,按照用户的指令在CPU的控制下独立完成特定的功能,同时与CPU进行大量的数据交换。如通讯模块。

扩展总线:

扩展总线是连接CPU本体和扩展模块的数据和信号通道,物理介质为16芯扁平电缆,称为扩展电缆。连接扩展模块时将扩展电缆连接器插入CPU(或前一个扩展模块)的扩展接口插座中。在扩展总线中定义了高速双向通信总线用于数据交换,当连接最大数量扩展模块时总线扫描时间小于1mS 。

CPU模块上电后向所有扩展模块分配地址,此地址可以是系统的缺省地址,也可以是用户自定义的地址,

同时向扩展模块提供工作电源(5V)。为方便用户使用继电器型扩展模块,KDN-K3扩展总线特别设计了继电器线圈驱动电源(24V),因此所有继电器型扩展模块不再需要额外连接24V电源。每种CPU模块可提供的电流容量见“CPU性能参数表”

网友A:
编程软件-EasyProg

IEC61131-3是IEC为工业自动化编程制定的标准,是在吸收不同厂家编程语言风格、方言及适应未来软件技术发展要求制定的,独立于任何一家公司,适合不同领域、不同类编程人员习惯。自发布以来得到所有顶尖PLC厂家的认可,各厂家的编程软件也在尽量向IEC标准靠拢,但出于商业利益原因,没有一家完全放弃原有风格,只是或多或少添加一些IEC元素。由于KDN-K3的编程软件是自主研发,我们采用了符合IEC标准规约的方案,编程环境完全符合IEC61131-3,这使得我们的软件简便、易学,由于许多用户通过各种渠道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编程技巧,使用我们的软件将会得心应手,消除使用新系统的陌生感。相信我们的编程软件会随着IEC标准活力的增加而被更多客户接受。

梯形图编程及在线监视

EasyProg编程环境符合IEC61131-3标准,同时也兼顾到了PLC的一些传统。工程结构符合IEC61131-3软件模型,支持IL(指令表)和LD(梯形图)语言,基本指令50条,扩展指令252条,同时支持多种特殊操作,如中断处理(事件中断和时间中断)、特殊输入/输出功能(高速输入、脉冲输出、脉冲捕捉)等,适应多领域控制应用。

网友A:
KDN-K3的高级功能

现代电子技术的发展促使先进的PLC系统集成了一些传统产品不具备的高级功能,这些功能也使得PLC不再仅仅是逻辑控制器,而能够胜任更复杂的控制任务。

高速计数和脉冲输出(运动控制功能)

高速计数:

以CPU306为例,KDN-K3系列PLC提供了6个最高到30KHz的高速计数器(HSC0~HSC5),有12种工作模式,在不同工作模式下,可以实现方向控制、启停控制、复位、设置预置值、读取当前值、4倍时钟、A/B相正交计数等功能,预置值和当前值采用32位长整型数存储。当CPU用于高速计数时,本体上的14个DI点都可以设置成脉冲捕捉状态用于脉冲输入。

脉冲输出:

KDN-K3系列PLC的CPU内置2个最高到20KHz的脉冲发生器,可以产生高速脉冲串(PTO)或脉宽调制信号(PWM)。2个脉冲发生器分别以CPU本体的Q0.0和Q0.1作为输出通道,Q0.0和Q0.1通常与步进电机或伺服系统的驱动器控制端连接,驱动器根据脉冲频率及脉冲数控制电机运动。

边沿中断功能:

边沿中断功能能够快速(纳秒级)捕捉到外部信号的上升沿或下降沿的变化,CPU本体的I0.0~I0.3可用做边沿中断功能。当I0.0~I0.3用做边沿中断功能时,其普通输入功能将不起作用。I0.0~I0.3的每个上升沿和下降沿对应一个CPU内部的系统中断处理程序。此功能用于捕捉脉冲宽度小于CPU程序执行循环周期的输入信号。

软件PID功能:

在KDN-K3系列PLC中,以功能块(内部)的形式提供了软PID控制,用户可以在程序中方便地调用PID功能块精确地实现连续PID控制功能。该PID功能块提供了完善的配置参数,同时经过精心设计又便于用户使用,例如可以直接将AI信号值作为PID的PV值,同时又可以直接将PID的输出值送往AO模块输出。

DI/O复用模块:

KDN-K323-08DTX是输入/输出复用模块,即同一个通道既可以作为输入点,也可以作为输出点。模块内部进行了特殊设计,输入/输出电路共存于电路板上,为此模块分配了一个输入字节和一个输出字节地址,软件编写时输入/输出是独立操作的,互不影响。使用时输入/输出切换无需任何附加操作,只要改变对外接线即可,如下所示:

DI/O模块接线图

其中绿色部分为输入电路,红色部分为输出电路。此模块的实际应用意义在于最大效率使用I/O资源,尽量避免因输入、输出模块分别组合而造成的I/O点浪费。

实时时钟功能:

CPU带实时时钟功能,可以通过用户程序设定和读取年、月、日、时、分、秒、星期,也可以通过EasyProg从编程计算机设定CPU时钟。

CPU本体输出DC24V电源(传感器电源):

为提高系统集成度,方便用户使用,KDN-K3 PLC的CPU模块上设计了DC24V电源输出端,端子标号为VO+、VO-,用于晶体管输入点的电流源,其容量可以保证当CPU连接最大数量扩展模块时也可以为所有输入点供电,用户不用单独配备传感器电源。

顶调电位器:

CPU模块带两个10位分辨率的顶调电位器,调节范围0~1023。用户设定值被送入CPU内部寄存器SMW26和SMW28供程序调用。

网友A:
KDN-K3产品机械特性

☆ 外壳为ABS+PC复合材料,既满足强度要求又满足韧度要求,能够抗击从1米高度直接向水泥地面的跌落试验;

☆ 材料表面蚀纹处理,手感细腻;

☆ 模块之间可以无缝贴紧,安装后表面整齐、平滑;

☆ 端子盖板和扩展口盖板均有卡紧机构,防止振动环境下松动;

☆ 电路板采用SMT工艺焊接;

☆ 通过合理的结构设计实现无螺钉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