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与触摸屏交流用什么软件

楼主(2006-08-14):
请问PLC与触摸屏间用什么软件?用一台工控机和四台PLC进行组态,怎么计算用多少点的工控机?

PC-PLC触摸屏 (四台PLC或)--设备,从什么地方着手开始干,具体考虑细节,例如PLC该用多少点,用哪种通讯方式,麻烦给个方框图,求各位高手费心了,千谢万谢!

网友A:
一般触摸屏与主机(包括触摸屏和单片机等)之间的通信方式分为两种:

1 直接存取通讯,即无程序通讯.此种方式用于与PLC的通信,你只需要选定连接的PLC类型,在画面数据下载时,会将与PLC通信的协议下载到触摸屏中,触摸屏运行时,根据你组态的设置,与PLC之间读/写数据.

2 Memory Link通信,此种方式用于与计算机,单片机系统等带有串行(或者其他通信模块)的智能设备之间的连接,也可以用于与PLC之间的通信.在主机上,需要编写与触摸屏之间读/写数据的命令,以便与触摸屏的数据存储器交换数据

而我们在使用触摸屏与PLC通信的时候,都会选择第1种通信方式

组态软件中点的计算,各组态软件公司都有一定的计算方法.一般建议在实际使用的基础上,再增加20%~30%的余量去考虑.

网友B:
通过程序控制点位

比如说你在人机界面里设置相应的DEVICE,然后在程序里编写所需功能,即可

注:我用的是三菱Q系统人机及PLC~~

网友C(2006-11-22):
我打算用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