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仿真时的时间不对

楼主(2006-08-14):
我用S7-200模拟软件运行程序时,延时的时间和我设定的时间不一致,比如我设定的延时时间是7秒,可模拟运行时的延时时间却是2秒。总之模拟运行的时间总比设定的时间短很多。到底是什么回事?哪位高手能告诉我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

网友A:
要知道模拟软件和现实是有 差别的,只要动作对了。那就模拟成功了

网友B:
是的,我一般建议别用模拟软件(尤其是非官方的软件),到时候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实际使用中会出现的情况.

网友C:
如果模拟的结果和实际的情况不一样,那就失去了模拟的意义了,反映不了实际的工作过程。

网友D:
世界是变化没测的,人脑想到的只是这个世界的很小的一部分。

模拟和现实是两回事。

毛主席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