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这个题目

楼主(2006-08-17):
欢迎加入讨论群:7174715

TL2S-200 双色丝印机PLC I/O 接点分配表

X01------I0.1 自动运行按钮SB1

X02------I0.2 手动试行按钮SB2

X03------I0.3 印刷气缸左位信号

X04------I0.4 印刷气缸右位信号

X05------I0.5 换色气缸下位信号

X06------I0.6 换色气缸中位信号

X07------I0.7 换色气缸上位信号

X08------I0.8退位气缸右上位信号

X09------I0.9退位气缸右下位信号

X10------I1.0退位气缸左上位信号

X11------I1.1退位气缸左下位信号

X12------I1.2

X13------I1.3

X14------I1.4

X15------I1.5

X16------I1.6 回转气缸前位信号

X17------I1.7 回转气缸后位信号

X19------I1.9 网版气缸下位信号

X20------I2.0 网版气缸上位信号

X21------I2.1 脚踏开关

X22------I2.2 启动/停止SB12

Y01------Q0.1 印刷气缸电磁阀

Y02------Q0.2 上换色气缸电磁阀

Y03------Q0.3 下换色气缸电磁阀

Y04------Q0.4 退位气缸电磁阀(时间继电器控制0.19.9秒后断)

Y05------Q0.5 回转气缸电磁阀

Y06------Q0.6 网版气缸电磁阀

Y07------Q0.7 第一色刮刀气缸电磁阀(一色下刀延时继电器延时0.19.9秒后通,再由一色抬刀延时继电器延时0.19.9秒后复位)

Y08------Q0.8 第二色刮刀气缸电磁阀(二色下刀延时继电器延时0.19.9秒后通,再由二色抬刀延时继电器延时0.19.9秒后复位)

Y09------Q0.9 齿条气缸电磁阀

Y10------Q1.0 下料电磁阀通0.1~9.9秒后断(时间继电器控制)

Y11------Q1.1 计数器输出

Y12------Q1.2 第一色刮刀延时打开继电器

Y13------Q1.3 第一色刮刀延时关闭继电器

Y14------Q1.4 第二色刮刀延时打开继电器

Y15------Q1.5 第二色刮刀延时关闭继电器

Y16------Q1.6 断电自锁电磁阀(通电即自行打开、不受PLC控制)

TL2S-200 双色丝印机基本功能及动作流程

预备条件

一、 自动运行状态,所有手动试行无效。手动试行状态,自动无效。

二、 X20X10两点都有及X06X07两点都没有时自动运行按钮有效。按下SB12 启动/停止进入自动运行状态,否则所有输出点不作输出,机器无任何反应。

三、 手动转自动状态各电磁阀严格按顺序自动复位:

Y04最先复位,后面的顺序是Y05---Y02---Y03--- (Y07Y08 Y09Y10Y12Y13Y14Y15同时)---Y06,最后是Y01复位。

自动运行

一、 按下启动/停止按钮SB12(X22)或脚踏开关(X21)后,网版气缸电磁阀(Y06)动作,接收(X19)后,印刷气缸电磁阀(Y01)动作,运行到接收印刷气缸右位信号(X04)后,下换色气缸电磁阀(Y03)动作。同一时间,第一色刮刀气缸电磁阀(Y07)延时后接通、直到设定的延时时间后关闭;;

下换色气缸接收到换色气缸中位信号(X06)后,退位气缸电磁阀(Y04)延时

1秒后动作,接收到退位气缸右下位信号(X09)后,回转气缸电磁阀(Y05)动作,回转气缸接收前位信号(X16)后,退位气缸电磁阀(Y04)复位;

退位气缸电磁阀复位后(X08)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屏蔽),齿条气缸电磁阀(Y09)动作;上换色气缸电磁阀(Y02)动作,接受换色气缸上位信号(X07)后, 印刷气缸电磁阀(Y01)复位。接收(X19)后,第二色刮刀气缸电磁阀(Y08)延时接通、直到设定的延时时间后关闭;

印刷气缸复位后(X03)出现,上换色气缸电磁阀(Y02)复位,接收换色气缸中位信号(X06)后,退位气缸电磁阀(Y04)延时1秒后动作,接收到退位气缸左下位信号(X11)后,回转气缸电磁阀(Y05)复位,回转气缸接收后位信号(X17)后,退位气缸电磁阀(Y04)复位;

退位气缸电磁阀复位后(X10)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屏蔽),齿条气缸电磁阀(Y09)复位,下换色气缸电磁阀(Y03)复位,接受换色气缸下位信号(X05)后,网版气缸电磁阀(Y06)复位,接收网版气缸上位信号(X20)后,下料电磁阀(Y10)接通,达到时间继电器(Y10)设定的时间后复位。自动状态下(Y10)每输出一次,面板上的计数器计数一次。手动状态不计数。

至此整个工作循环完成,再次按下启动/停止按钮SB12(X22)或脚踏开关(X21)后,重复上次动作。

手动试行

手动试行位置时,SB1(X01X22)自动运行无效。

1、 按下面板上的印刷试位按钮,印刷气缸电磁阀(Y01)动作一次,再按一下则复位;

2、 按下面板上的刮刀试位按钮,第一色刮刀气缸电磁阀(Y07)和第二色刮刀气缸电磁阀(Y08)同时动作一次,忽略时间继电器的设定值,再按一下则都复位;

3、 按下面板上的网版试位按钮,网版气缸电磁阀(Y06)动作一次,再按一下则复位;

按下面板上的换色试位按钮,(前提条件是必须Y04已经复位,否则换色试位无效,上换色气缸电磁阀(Y02)动作一次,再按一下下换色气缸电磁

1、 (Y03)动作一次,再按一下上换色气缸电磁阀(Y02)复位;再按一下下换色气缸电磁阀(Y03)复位;

2、 按下面板上的齿条试位按钮,齿条气缸电磁阀(Y09)动作一次,再按一下则复位;

3、 按下面板上的退位试位按钮,退位气缸电磁阀(Y04)接通。

a、此时如果(X03)有信号,退位气缸接收左下位信号(X11)后,回转气缸电磁阀(Y05)动作,回转气缸接收前位信号(X16)后再按一下则退位气缸电磁阀(Y04)复位,退位气缸接收左上位信号(X10)后,回转气缸电磁阀(Y05)复位;

b、此时如果(X04)有信号,退位气缸接收右下位信号(X09)后,回转气缸电磁阀(Y05)动作,回转气缸接收前位信号(X16)后再按一下则退位气缸电磁阀(Y04)复位,退位气缸接收右上位信号(X08)后,回转气缸电磁阀(Y05)复位。

网友A:
俨然是一个大项目,动作都知道了,为啥不去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