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EMENS S7 200 编程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06-08-19):
我用的是224的CPU,是一个新手,在编程中碰到的一些问题向各位请教一下:

1、TD200的消息指令,一条消息重复使用的时候会出现第一次使能的时候正常,从第二次开始就没有办法复位了(用在设定一些参数范围,如果设定范围超出允许的范围,提示超出范围请重新设置---要求确认),就是按ENTER健无法完成确认和使能下一条消息,几条用法都是一样的,为啥只能使用一次呢?

2、两次扫描时间间隔是不是可以设置延迟时间(本人用过LabVIEW编测试软件,加上一个wait然后设置时间就行了),不知道怎么用里面的定时器完成;

3、里面的PID控制指令可以用向导来完成,但是看不到指令,自己手动编写的话是不是好用,自己按照资料上的例子编写过一些,但还没有条件调试;

4、如果用顺序指令的话,那么用来显示计数次数的消息指令应该放在什么位置才能实时刷新呢?我目前编写的程序是在几个顺序指令之间切换,技术在每个顺序段内完成,消息指令在顺序段之外,要按设定的按键才会更新数据

目前想到的就这么多,请各位高手就以上问题指点或提出建议,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2006-10-31):
你的程序你问题。但具体还得看了才能分析的看。QQ251111037

网友A(2007-12-29):
两次扫描时间间隔是不是可以设置延迟时间

可以用循环指令来消耗时间,通过调整循环次数来调整消耗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