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控制步进电机的实例(图与程序)

楼主(2006-08-23):
[upload=jpg]UploadFile/2006-8/20068239501916531.jpg[/upload]
·采用绝对位置控制指令(DRVA),大致阐述FX1S控制步进电机的方法。由于水平有限,本实例采用非专业述语论述,请勿引用。
·FX系列PLC单元能同时输出两组100KHZ脉冲,是低成本控制伺服与步进电机的较好选择!
·PLS+,PLS-为步进驱动器的脉冲信号端子,DIR+,DIR-为步进驱动器的方向信号端子。
·所谓绝对位置控制(DRVA),就是指定要走到距离原点的位置,原点位置数据存放于32位寄存器D8140里。当机械位于我们设定的原点位置时用程序把D8140的值清零,也就确定了原点的位置。
·实例动作方式:X0闭合动作到A点停止,X1闭合动作到B点停止,接线图与动作位置示例如左图(距离用脉冲数表示)。
·程序如下图:(此程序只为说明用,实用需改善。)
[upload=jpg]UploadFile/2006-8/20068239501959550.jpg[/upload]

·说明:
·在原点时将D8140的值清零(本程序中没有做此功能)
·32位寄存器D8140是存放Y0的输出脉冲数,正转时增加,反转时减少。当正转动作到A点时,D8140的值是3000。此时闭合X1,机械反转动作到B点,也就是-3000的位置。D8140的值就是-3000。
·当机械从A点向B点动作过程中,X1断开(如在C点断开)则D8140的值就是200,此时再闭合X0,机械正转动作到A点停止。
·当机械停在A点时,再闭合X0,因为机械已经在距离原点3000的位置上,故而机械没有动作!

·把程序中的绝对位置指令(DRVA)换成相对位置指令(DRVI):
·当机械在B点时(假设此时D8140的值是-3000)闭合X0,则机械正转3000个脉冲停止,也就是停在了原点。D8140的值为0
·当机械在B点时(假设此时D8140的值是-3000)闭合X1,则机械反转3000个脉冲停止,也就是停在了左边距离B点3000的位置(图中未画出),D8140的值为-6000。

·一般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端子示意图:
[upload=jpg]UploadFile/2006-8/20068239501939726.jpg[/upload]
·FREE+,FREE-:脱机信号,步进电机的没有脉冲信号输入时具有自锁功能,也就是锁住转子不动。而当有脱机信号时解除自锁功能,转子处于自由状态并且不响应步进脉冲。
·V+,GND:为驱动器直流电源端子,也有交流供电类型。
·A+,A-,B+,B-分别接步进电机的两相线圈。

网友A:
让我看一一下下吧

网友B:
真的有吗

网友C:
侃侃是不是真的,

网友D:
刚才上了一次当了,回复了也没有看见

网友E(2006-09-23):
看好了,我回复了啊

网友F:


网友G:
???

怎么看不到呀

网友H:
谢谢,我要可那

网友I(2006-10-25):
让我看一一下下吧.谢谢!

网友J:
是啊,我也真心希望高手能发发话!

网友K:
卡纳可能

网友L:
样样要回复,烦不烦啊

网友M:
看看是不是好东东

网友N:
什么东东

网友O:
wanna to study it

网友P:
先学学你的经验

网友Q:
我都已经回复过一次了

网友R:
是吗?回一下看看

网友S:
初学,看一看

网友T:
谢谢楼主,我们公司里的油压机械用的就是这种控制器,使用一年后出现了好多问题,看看能有什么使用诀窍,我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U:
噶话办法

网友V:
我经常有用到步进电机,看一看高手的贴子,

网友W(2006-11-30):
顶你个肺,这也要钱

网友X:
请发一份给我:guokuirong2004@21cn.com

网友Y:
我来过了

网友Z:
怎么这样?

网友AA:
看看,用三菱几年的时间了,觉得功能简单但强大,适合初学者

网友AB(2007-01-04):
i want to see ,thank

网友AC:
5465465132246[em01]

网友AD:
坎坷坷坎坎坷坷

网友AE:
wo ye zai zhao !

网友AF:
[??]

指指点点※指点指点?

网友:
让我看一下,在说吧

网友AG:
大虾,好想看哦

网友AH:
\"您无权查看精华贴子\"什么意思!!!!!!!!!!!!!!

网友AI(2007-02-03):
是不是啊?

网友AJ:
不知道写的是否经典简洁,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看一下才知道

网友AK:
aset234gwe45t

网友AL:
回复后可见

网友AM:
视频教程真的不错
大家都去看看

网友AN:
LOOK一下....

我要看~!.謝謝~!

网友AO(2007-03-05):
好東西謝謝分享了哦!
又學到一招,非常感謝!
感恩................

网友AP:
我正在学习FX1s,谢谢.

网友AQ:
还需保密?

网友AR:
时代感受到受到大使馆法等速度公司

网友AS:
什么好东东

网友AT:
??

传給我看一下,行吗?E-MAIL:szzhcmmg@126.com

网友AU:
为什么都要先回复再能看呢

网友AV:
运用PLC来控制步进电机驱动一个有三个自由度的机械,模拟现实中立体仓库的存储过程。它的三个自由度我们有三维立体坐标轴X、Y、Z表示,它的位置控制是通由步进电机的控制丝杠旋转而实现的。每一个步进电机驱动一个轴上位移的增减,从而达到定位的目的,PLC是用三菱FX-1s-30MT系列,驱动器是用SJ-220型,步进电机的型号是42BYGH,能告诉我怎么写程序吗?谢谢!

网友AW:
看一下啊

网友AX:
我想看一下是如何的呢

謝謝分享

网友AY:
我也侃侃

网友AZ:
kao

真太有才了

网友BA(2007-04-23):
??:(bsmtlxw)FX1S?????????(????)

hao a

网友BB:
干吗这么小气?让我也看看嘛!

网友BC:
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BD:
??:(luzhaoming)bu cuo

发一份好吗。zhouph@163.com

谢谢!

网友BE:
kan 看是什么动动

网友BF:
大侠让我看一下。

网友BG(2007-05-25):
??:(bsmtlxw)FX1S?????????(????)

以下是引用bsmtlxw在2006-8-23 9:52:00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