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库函数大全及应用实例十三

楼主(2006-08-24):
功 能: 读取打开文件信息
用 法: int stat(char *pathname, struct stat *buff);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 nclude

#define FILENAME "TEST.$$$"

int main(void)
{
struct stat statbuf;
FILE *stream;

/* open a file for update */
if ((stream = fopen(FILENAME, "w+")) == NULL)
{
fprintf(stderr, "Cannot open output file.\n");
return(1);
}

/* get information about the file */
stat(FILENAME, &statbuf);

fclose(stream);

/* display the information returned */
if (statbuf.st_mode & S_IFCHR)
printf("Handle refers to a device.\n");
if (statbuf.st_mode & S_IFREG)
printf("Handle refers to an ordinary file.\n");
if (statbuf.st_mode & S_IREAD)
printf("User has read permission on file.\n");
if (statbuf.st_mode & S_IWRITE)
printf("User has write permission on file.\n");

printf("Drive letter of file: %c\n", 'A'+statbuf.st_dev);
printf("Size of file in bytes: %ld\n", statbuf.st_size);
printf("Time file last opened: %s\n", ctime(&statbuf.st_ctime));
return 0;
}

函数名: _status87
功 能: 取浮点状态
用 法: unsigned int _status87(void);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float x;
double y = 1.5e-100;

printf("Status 87 before error: %x\n", _status87());

x = y; /* <-- force an error to occur */
y = x;

printf("Status 87 after error : %x\n", _status87());
return 0;
}

函数名: stime
功 能: 设置时间
用 法: int stime(long *tp);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time_t t;
struct tm *area;

t = time(NULL);
area = localtime(&t);
printf("Number of seconds since 1/1/1970 is: %ld\n", t);
printf("Local time is: %s", asctime(area));

t++;
area = localtime(&t);
printf("Add a second: %s", asctime(area));

t += 60;
area = localtime(&t);
printf("Add a minute: %s", asctime(area));

t += 3600;
area = localtime(&t);
printf("Add an hour: %s", asctime(area));

t += 86400L;
area = localtime(&t);
printf("Add a day: %s", asctime(area));

t += 2592000L;
area = localtime(&t);
printf("Add a month: %s", asctime(area));

t += 31536000L;
area = localtime(&t);
printf("Add a year: %s", asctime(area));
return 0;
}

函数名: stpcpy
功 能: 拷贝一个字符串到另一个
用 法: char *stpcpy(char *destin, char *source);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char string[10];
char *str1 = "abcdefghi";

stpcpy(string, str1);
printf("%s\n", string);
return 0;
}

函数名: strcat
功 能: 字符串拼接函数
用 法: char *strcat(char *destin, char *source);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char destination[25];
char *blank = " ", *c = "C++", *Borland = "Borland";

strcpy(destination, Borland);
strcat(destination, blank);
strcat(destination, c);

printf("%s\n", destination);
return 0;
}

函数名: strchr
功 能: 在一个串中查找给定字符的第一个匹配之处\
用 法: char *strchr(char *str, char c);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char string[15];
char *ptr, c = 'r';

strcpy(string, "This is a string");
ptr = strchr(string, c);
if (ptr)
printf("The character %c is at position: %d\n", c, ptr-string);
else
printf("The character was not found\n");
return 0;
}

函数名: strcmp
功 能: 串比较
用 法: int strcmp(char *str1, char *str2);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char *buf1 = "aaa", *buf2 = "bbb", *buf3 = "ccc";
int ptr;

ptr = strcmp(buf2, buf1);
if (ptr > 0)
printf("buffer 2 is greater than buffer 1\n");
else
printf("buffer 2 is less than buffer 1\n");

ptr = strcmp(buf2, buf3);
if (ptr > 0)
printf("buffer 2 is greater than buffer 3\n");
else
printf("buffer 2 is less than buffer 3\n");

return 0;
}

函数名: strncmpi
功 能: 将一个串中的一部分与另一个串比较, 不管大小写
用 法: int strncmpi(char *str1, char *str2, unsigned maxlen);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char *buf1 = "BBB", *buf2 = "bbb";
int ptr;

ptr = strcmpi(buf2, buf1);

if (ptr > 0)
printf("buffer 2 is greater than buffer 1\n");

if (ptr < 0)
printf("buffer 2 is less than buffer 1\n");

if (ptr == 0)
printf("buffer 2 equals buffer 1\n");

return 0;
}

函数名: strcpy
功 能: 串拷贝
用 法: char *strcpy(char *str1, char *str2);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char string[10];
char *str1 = "abcdefghi";

strcpy(string, str1);
printf("%s\n", string);
return 0;
}

函数名: strcspn
功 能: 在串中查找第一个给定字符集内容的段
用 法: int strcspn(char *str1, char *str2);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char *string1 = "1234567890";
char *string2 = "747DC8";
int length;

length = strcspn(string1, string2);
printf("Character where strings intersect is at position %d\n", length);

return 0;
}

函数名: strdup
功 能: 将串拷贝到新建的位置处
用 法: char *strdup(char *str);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char *dup_str, *string = "abcde";

dup_str = strdup(string);
printf("%s\n", dup_str);
free(dup_str);

return 0;
}

函数名: stricmp
功 能: 以大小写不敏感方式比较两个串
用 法: int stricmp(char *str1, char *str2);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char *buf1 = "BBB", *buf2 = "bbb";
int ptr;

ptr = stricmp(buf2, buf1);

if (ptr > 0)
printf("buffer 2 is greater than buffer 1\n");

if (ptr < 0)
printf("buffer 2 is less than buffer 1\n");

if (ptr == 0)
printf("buffer 2 equals buffer 1\n");

return 0;
}

网友A:
函数名: stat

函数名: strerror
功 能: 返回指向错误信息字符串的指针
用 法: char *strerror(int errnum);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char *buffer;
buffer = strerror(errno);
printf(\"Error: %s\\n\", buffer);
return 0;
}

函数名: strcmpi
功 能: 将一个串与另一个比较, 不管大小写
用 法: int strcmpi(char *str1, char *str2);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char *buf1 = \"BBB\", *buf2 = \"bbb\";
int ptr;

ptr = strcmpi(buf2, buf1);

if (ptr > 0)
printf(\"buffer 2 is greater than buffer 1\\n\");

if (ptr < 0)
printf(\"buffer 2 is less than buffer 1\\n\");

if (ptr == 0)
printf(\"buffer 2 equals buffer 1\\n\");

return 0;
}

函数名: strncmp
功 能: 串比较
用 法: int strncmp(char *str1, char *str2, int maxlen);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char *buf1 = \"aaabbb\", *buf2 = \"bbbccc\", *buf3 = \"ccc\";
int ptr;

ptr = strncmp(buf2,buf1,3);
if (ptr > 0)
printf(\"buffer 2 is greater than buffer 1\\n\");
else
printf(\"buffer 2 is less than buffer 1\\n\");

ptr = strncmp(buf2,buf3,3);
if (ptr > 0)
printf(\"buffer 2 is greater than buffer 3\\n\");
else
printf(\"buffer 2 is less than buffer 3\\n\");

return(0);
}

函数名: strncmpi
功 能: 把串中的一部分与另一串中的一部分比较, 不管大小写
用 法: int strncmpi(char *str1, char *str2);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char *buf1 = \"BBBccc\", *buf2 = \"bbbccc\";
int ptr;

ptr = strncmpi(buf2,buf1,3);

if (ptr > 0)
printf(\"buffer 2 is greater than buffer 1\\n\");

if (ptr < 0)
printf(\"buffer 2 is less than buffer 1\\n\");

if (ptr == 0)
printf(\"buffer 2 equals buffer 1\\n\");

return 0;
}

函数名: strncpy
功 能: 串拷贝
用 法: char *strncpy(char *destin, char *source, int maxlen);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char string[10];
char *str1 = \"abcdefghi\";

strncpy(string, str1, 3);
string[3] = \'\\0\';
printf(\"%s\\n\", string);
return 0;
}

函数名: strnicmp
功 能: 不注重大小写地比较两个串
用 法: int strnicmp(char *str1, char *str2, unsigned maxlen);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char *buf1 = \"BBBccc\", *buf2 = \"bbbccc\";
int ptr;

ptr = strnicmp(buf2, buf1, 3);

if (ptr > 0)
printf(\"buffer 2 is greater than buffer 1\\n\");

if (ptr < 0)
printf(\"buffer 2 is less than buffer 1\\n\");

if (ptr == 0)
printf(\"buffer 2 equals buffer 1\\n\");

return 0;
}

函数名: strnset
功 能: 将一个串中的所有字符都设为指定字符
用 法: char *strnset(char *str, char ch, unsigned n);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char *string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char letter = \'x\';

printf(\"string before strnset: %s\\n\", string);
strnset(string, letter, 13);
printf(\"string after strnset: %s\\n\", string);

return 0;
}

函数名: strpbrk
功 能: 在串中查找给定字符集中的字符
用 法: char *strpbrk(char *str1, char *str2);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char *string1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char *string2 = \"onm\";
char *ptr;

ptr = strpbrk(string1, string2);

if (ptr)
printf(\"strpbrk found first character: %c\\n\", *ptr);
else
printf(\"strpbrk didn\'t find character in set\\n\");

return 0;
}

函数名: strrchr
功 能: 在串中查找指定字符的最后一个出现
用 法: char *strrchr(char *str, char c);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char string[15];
char *ptr, c = \'r\';

strcpy(string, \"This is a string\");
ptr = strrchr(string, c);
if (ptr)
printf(\"The character %c is at position: %d\\n\", c, ptr-string);
else
printf(\"The character was not found\\n\");
return 0;
}

函数名: strrev
功 能: 串倒转
用 法: char *strrev(char *str);
程序例:

#i nclude
#i nclude

int main(void)
{
char *forward = \"string\";

printf(\"Before strrev(): %s\\n\", forward);
strrev(forward);
printf(\"After strrev(): %s\\n\", forward);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