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EM231接线问题

楼主(2006-08-25):
EM231中的(RA,A+,A-),(RB,B+,B-),(RC,C+,C-),(RD,D+,D-)在连线时该如何连接?
如果只用两路输入,另外两路闲置的该如何连接?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基本上是:电流信号需要转换成电压信号,所以如果是电流信号输入,那么RA和A+需要短接;如果是电压输入,那就直接接到A+和A-。如果不用的,就将B+和B-短接即可!

网友B:
重复发贴了

网友C(2006-12-02):
看看这个!用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