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1接线问题

楼主(2006-08-25):
EM231中的(RA,A+,A-),(RB,B+,B-),(RC,C+,C-),(RD,D+,D-)在连线时该如何连接?
如果只用两路输入,另外两路闲置的该如何连接?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我在工程应用中使用了一个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采集,两线制超声波液位检测计输送的4-20MA模拟量信号。但由于该超声波液位检测机外部只有两个接线端子(一“+”,一“-”)。

厂家提供的接线方式如下:从电源模块24V+引线到仪表的+输入端,从仪表的“-”端出来后接到模拟量输入的A+(A+和RA已短接),A-出来后接到电源的0V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