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三菱FX-20编程器使用说明

楼主(2006-08-27):
FX-20P编程器的常用功能使用
     FX-20P手持编程器(Handy Programming Panel,简称HPP)用于FX系列PLC,FX-20P有联机(OnLine)和脱机(Offline)两种操作方式。
    开机显示:
     PROGRAM MODEM
    ONLINE (PC) 联机;
    OFFLINE (HPP) 脱机;
    一、HPP操作面板
    ①功能键【RD/WR】,读出/写入;【INS/DEL】,插入/删除;【MNT/TEST】,监视/测试;各功能键交替起作用,按一次时选择第一个功能,再按一次,则选择第二个功能。
    ②其它键【OTHER】,在任何状态下按此键,显示方式菜单(项目单)。安装ROM写入模块时,在脱机方式菜单上进行项目选择。
    ③清除键【CLEAR】,如在按【GO】键前(即确认前)按此键,则清除键入的数据。此键也可以用于清除显示屏上的出错信息或恢复原来的画面。
    ④帮助键【HELP】,显示应用指令一览表。在监视时,进行十进制数和十六进制数的转换。
    ⑤空格键【SP】,在输入时,用此键指定元件号和常数。
    ⑥步序键【STEP】,用此键设定步序号。
    ⑦光标键【↑】、【↓】,用此键移动光标和提示符,指定当前元件的前一个或后一个元件,作行滚动。
    ⑧执行键【GO】,此键用于指令的确认、执行,显示后面的画面(滚动)和再搜索。
    ⑨指令、元件号、数字键,上部为指令,下部为元件符号或数字。上、下部的功能是根据当前所执行的操作自动进行切换。下部的元件符号【Z/V】、【K/H】、【P/I】交替起作用。
    二、HPP主要功能操作
    手持编程器HPP复位:RST+GO;
    程序删除:PLC处于STOP状态。
    逐条删除:读出程序,逐条删除用光标指定的指令或指针,基本操作:【读出程序】→【INS】→【DEL】→【↑】、【↓】
     →【GO】。
    指定范围的删除:【INS】→【DEL】→【STEP】→【步序号】
    →【SP】→【STEP】→【步序号】→【GO】。
    元件监控:【MNT】→【SP】→【元件符号】→【元件号】→【GO】
    →【↑】、【↓】。
    强制ON/OFF:PC状态:RUN、STOP
    元件的强制ON/OFF,先进行元件监控,而后进行测试功能。
    【MNT】→【SP】→【元件符号】→【元件号】→【GO】→【TEST】→【SET】/【RST】。
    其中【SET】为强制ON,【RST】为强制OFF。
    注意:在PLC为RUN运行时,可能会使强制失效,为验证强制输出,
    最好PLC为STOP。
    程序的写入:【RD/WR】→【指令】→【元件号】→【GO】。
    计时器写入:【RD/WR】→【OUT】→【T××】→【SP】→【K】→【延时时间值】→【GO】。
    程序的插入:PLC处于STOP状态。读出程序→【INS】→指令的插入→【GO】。
    联机方式菜单有7个项目:
    方式切换、程序检查、存储盒传送、参数设置、元件变换、蜂鸣器音量调整、锁存清除。
    1、方式切换:由联机方式切换到脱机方式。按【GO】键,进行联机→脱机方式切换。按【CLEAR】键返回方式菜单。
    2、程序检查:程序检查时,分“有错”和“无错”两种情况。有错时,显示有错的步序号,出错信息和出错代码。有错或无错时,只要按【CLEAR】或【OTHER】键,则显示方式菜单。
    3、存储盒的传送:PLC停止状态;
    用【↑】、【↓】键,使光标对准所选项目,然后按【GO】。
    说明:
    FXROM→EEPROM时,应将EEPROM盒内的保护开关置于OFF;
    4K或8K的程序,不能从存储盒传送到内部RAM(显示“PC PARA.ERROR)。
    正确传送后,显示“COMPLETED”。
    4、参数设定:
    参数设定包括:缺省值(DEFAULT values)、存储器容量、锁存范围、文件寄存器的设定和关键字登记。

网友A:
    5、元件变换:PLC停止状态;
    此操作可以在同一类元件内进行元件号变换。执行此操作时,程序中的该元件号全部被置换(包括在END指令后的该元件号)。
    6、蜂鸣器音量调整:PLC停止状态;
    利用【↑】、【↓】键调整显示条的长度,条越长,音量越大,音量分10级,用【OTHER】或【CLEAR】键,返回方式菜单。
    7、锁存清除:PLC停止状态;
    注意:程序存储器为EPROM时,此操作不能用来进行文件寄存器的清除。程序为EEPROM时,存储器保护开关处于OFF位置,才能进行文件寄存器的清除。文件寄存器以外的元件,无论存储器的形式为RAM、EPROM、EEPROM中任何一种,其锁存清除均有效。

网友B(2007-01-03):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拥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