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F1-60MR改用FX2N的PLC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06-08-27):
F1-60MR改用FX2N的PLC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刚刚接触PLC 现在有个问题请教各位大虾
现在有一个机床使用的是老式F1-60mr 现在想使用FX2N-64 代替 请问这种该法除了改写下程序 还应注意什么问题?
谢谢各位好友 前辈 指点

网友A:
F1-60MR 输入:36点,输出24点;
FX2N-64MR 输入:32点,输出32点;

所以首先要确认你用的输入点不超过32点;
另外F1的指令与FX2N是不同的;

还有一个问题:

FX1N-60与F1-60的输入、输出点数是完全相同,但不是升级版;
指令的区别比较大;
FX1N是FX0N的升级版;

网友B(2006-10-17):
请问楼主,哪里有F1-60MR的传送线?小弟需求。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