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触摸屏的程序如何设置密码保护

楼主(2006-08-27):
请问三菱触摸屏的程序如何设置密码保护(GOT 940)用DU 编写.谢谢

网友A:
方法一;GT-Designer

[upload=jpg]UploadFile/2006-8/200682713505342905.jpg[/upload]
GT-Designer,看到了吧,填上密码,点确定就可以了

方法二;FX-DU软件的话在系统设定/密码下输入就行了;

方法三:GT-WORKS 里也可以设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8-27 13:53:58编辑过]

网友B(2007-01-13):
用软件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