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系列,在实际应用中屏蔽前电磁干扰

楼主(2006-08-27):
我在一项工程中应用,s7-300系列的plc控制中频加热系统.我的plc与上位机用mpi方式通信.plc为分散是控制,一个主站cpu为6es7-315-2Dp,下挂五个子站,各个子站分布在现场的不同部地方,主站与子站为profi-bus方式通信.中频加热最大功率500kw,对外界有很强的电磁干扰. 由于现场走线很乱,中频一启动plc就故障跳到stop状态,我把Dp口得通信率降到9.5bps,也不行.后来将所有的信号地都共地,并都接到一个与设备相距20米的地坑中,所有的电气柜包括中频控制柜的壳体也接了一个地,中频控制单独另接一个地.都没解决问题,但是出错的频率明显降低了.总共共接了三个独立的地,都是标准的接地坑.现场的大部分信号线都为屏蔽线,包括plc到中频控制柜的控制信号线. 将plc到中频控制柜的控制信号线全部去掉,别的控制线不变,也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中频启动后不带负载,比带负载出错频率更高. 现在,能肯定是中频干扰产生的影响,但不能确定是线间干扰,还是接地不对,或者还有别的原因. 请问如何我这种状况如何提高plc的抗干扰性能,并且还有别的什么方法?十万火急!
匿名回复:
可以在整套PLC系统上加一个屏蔽网,但价格不菲,约需3-4万多元,以前在一个钢厂碰过类似问题。
匿名回复:
给所有PLC的电源前加滤波器。
匿名回复:
关于详细情况,还是有些细节不很明了,这个问题如果还没解决的话,您可来电细谈。
   TEL:0510-2761279 郭先生
匿名回复:
按PROFIBUS要求,你可试加6平方毫米以上的等电位导体,或者加中继器屏蔽。
匿名回复:
你可以把信号地和电源线对调一下,既把屏蔽线接电源,电源线接地。
匿名回复:
1:造成问题的主要干扰应在通讯线上,建议通讯线加上穿线管隔离。
  2:机柜可靠接地
  3:输出加继电器隔离。
  4:PLC单独接地。
  5:有条件输入加隔离继电器或滤波电容。
匿名回复:
不知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但两个方法:
  1电源滤波
  2通讯线全程穿钢管并接地

  我曾在钢厂及水泥厂成功实施项目,没有问题,用的是Modicon PLC.期间也碰到过问题,但都解决了!

  E-mail to zwwang@freemail.online.tj.cn
匿名回复:
提供以下建议:

  电磁干扰太大,最好减低干扰源对外界的影响,比如间隔距离加大,将中频部分的大电流部分也采取屏蔽措施,要点是
  :
  1干扰源的屏蔽层和抗干扰的屏蔽层一定要分别接地。
  2接地电阻不要太小,100-470欧姆即可。
  3屏蔽层一定要单端接地,并考虑好最佳泄放电流的方向。
  4屏蔽层包括屏蔽线、金属管道等一切金属物体
匿名回复:
通讯线路单点接地。
匿名回复:
朋友,解决问题了吗
匿名回复:
根据经验,分布系统的共地干扰较严重,因各分站之间地电位不同,最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因素干扰,所以,可采取以下措施,如果可能,各分站之间系统地线用较大截面的导线连接到同一个接地母线上;因数字模块的隔离不成问题,把模块输出使用隔离模块进行隔离;与远程站的通信尽量使用光隔离通讯模块。
匿名回复:
Profibus 协议支持光缆传输,这种介质可以避开电磁干扰。
  记得西门子好象有RS485--光缆的 转换模块。

匿名回复:
PLC控制电源加入隔离变压器可有效解决问题.
匿名回复:
野草朋友你好:
   你的问题主要有(1):所有的接地中,要接中频滤波器。所有的电源要加滤波装置。(2):采用中继器,屏蔽接地要有滤波电容。
匿名回复:
先加485隔离,投资小,见效快。如有明显改善改用光纤。DP电源也要考虑,最好一点供应。
匿名回复:
可以用差动输入

网友A(2007-04-23):
电磁干扰是门学问,真的搞懂有点难度

还好有光纤,懒人的最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