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338模块为何总被烧坏

楼主(2006-08-28):
我单位的安装在传感器上的SM338模块为何总被烧坏,一个月下来,损坏了7~8个,请问高手,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我实在是查不出来,也听说SM338模块好像有点问题,不知大家有何高论?

网友A:
我们使用的是Temposonic公司的长度传感器,传感器本是没有任何缺陷,连接传感器的电缆也没有发生任何问题,sm338模块的三个通道中,第一个通道经常发生故障。上次连续损坏3个sm338模块,这次又连续损坏4个,都是同一个位置。奇怪的是,上次出现故障到这次出现故障时间间隔了一个月。请问高手,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原因,我实在是查不出来,也听说SM338模块好像有点问题,不知大家有何高论?

网友B(2007-02-19):
应该是外部接线有问题,模块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屏避线和地线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D:
信息太少,能否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