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继电器输出plc能否用来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6-08-28):
我要用plc的plsy指令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但是plc不具备晶体管输出模块,我的问题是:如果我把plsy的频率降低,能不能采用继电器输出的plc来控制步进电机。还是不具备晶体管输出的plc就不能用来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对步进电机的转速要求不高),
如果不用plsy指令能用继电器输出的plc控制步进电机吗?

网友A:
不能的,绝对不可以的

网友B(2006-12-11):
我要用plc的plsy指令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但是plc不具备晶体管输出模块

网友B:
我要用plc的plsy指令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但是plc不具备晶体管输出模块,把输出继电器拆掉,换成晶体管的,请问是否可以啊!!!()

网友C:
可以试一试,过不了多久,输出接口就烧坏的.

网友D:
以下是引用FDS2984527在2006-12-11 11:34:00的发言:
我要用plc的plsy指令控制步进电机的正反转,但是plc不具备晶体管输出模块,把输出继电器拆掉,换成晶体管的,请问是否可以啊!!!()

可以试一下,注意要加光电(光偶)隔离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1-7 1:38:15编辑过]

网友(2007-04-27):
应该是不行的吧

网友E(2012-07-10):
步进电机需要脉冲数,而继电器输出不能给

网友F(2013-03-25):
我在学校就是的,偶尔耍几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