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初学三菱PLC 遇问题理解不能 HELP HELP HELP!

楼主(2006-08-28):
[SFTL M1OO M101 K15 K1]这个指令具体是怎么执行的 望各位师傅详细的讲解一下

网友A:
左移位指令,K15:可移15次从M101—M116,如果是K10就是M101—M111;K1是移给下一个,如果是K2就搁一个移。M100里是被移的内容。
呵呵,话有点别扭,反正意思就是这样,不太专业哈~

网友A:
左移指令: K1-要移动的位数; k15操作的范围(移动范围);m101起始位;m100要移动的数据。
整条指令是指:将m100的值,由m101开始顺移一位(一直到m115)即:将m100的数据移到m1001、m1001移到m1002、。。。。。m114移到m115,那m115的数据怎么办呢?当然是溢出了!
注意:这是连续指令,cpu每扫描一次执行一次!

网友B:
我觉得管理员说的不是很清楚,我来补充一下

m100:移位装置之起始编号。M101:欲移位装置之起始编号。K15:欲移位之数据长度。K1:一次移位的位数。

本指令一般都是使用脉冲执行型指令。

说的不好,谢谢!

网友C(2007-06-20):
学到一点,不错

网友D:
学到一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