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指令记忆问题

楼主(2006-08-28):
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一直在想这种程序该怎么写 :
假如有一个动作是顺序是:1----2----3------4 正常顺控,而工作中常常要变换成任意动作,如:2----1------4-------3 或者是:2------4------3-------1 等,这种指令该怎么写呢?请教了。当然也可以把所有的程序都用拔码记下来,跳转做成死程序,但是这种做法又不可取,太复杂了。我想要一种记忆功能,在我输入动作之后,这个动作就记忆下来,请教各位,哪 个指令能完成这个功能?谢谢了。也可以讨论讨论。

网友A:
定义:M1 M2 M3 M4 分别控制动作1234,
手动按扭,x0x1x2x3四个手动按扭,分别手动控制1234,
记录开关:X5(手动/自动)
构思:手动时按一遍全过程动作,切换动自动,按启动,测按手动操作顺序自动运行
构置一个四个状态的循环顺序状态,
要点:如何记录四个手动按扭的顺序,解决了就差不多全解决了。
分析要点:要记录顺序(先进先出),用字移位就好了,
思路:把X0X1X2X3放入D0的低四位
按下任意X0-X3移位一次,总移位数4,每次移动一位,这样,输入的按扭就记录在D0-D3的低四位上了,顺序是D3D2D1D0,把D3低四位解出放在M10-M13
然后在一个四个状态的固定循环中,M10out m0 m11out m1 m12 out m12 m13 out m3

按下来把D2低四位解出在m20-M23,.............................按上同理,

。。。。。。。

。。。。。。当果如果不用状态,则要想法把双线圈去掉。

这样不算是很烦琐的。

网友B(2006-11-24):
高啊,不過看的不太懂,

能不能把程序發上來啊

网友C:
管理员回答的太好了

网友D(2007-01-15):
先编码再解码

网友E:
太好了,利用记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