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用FX2nPLC控制三相六拍步进电机的实例

楼主(2006-08-28):
用FX2nPLC控制三相六拍步进电机的实例,我用指令表写出,不习惯指令表的朋友可用FXGP翻成梯形图。
输入端为X0 X1 X2 X3
输出端为Y0驱动A相功放电路
Y1驱动B相功放电路
Y2驱动C相功放电路
LD XI
AND T246
AND DECO(p) D1 M10 K3 指定脉冲列输出顺序
AND INC (p) D1 移位值
LD M16
RST D1 复位
LD M11
ANI X0 当X0为OFF,电动机正转
LD M14
AND X0 当X0为ON,电动机反转
ORB
OR M10
OR M15
OUT Y0
LD M11
ANI X0
LD M14
AND X0
ORB
OR M12
OR M13
OUT Y1
LD M13
OR M14
OR M15
ANI X0
LD M10
AND X0
ORB
OR M11
OR M12
OUT Y2
LD M8000 脉冲频率初值
MOV K500 D0
LD T246 脉冲列形成
RST T246
LD X1
OUT T246 D0
LD X2 减速调整
AND M8012
ANI M4
INC(p) D0
LD X3 加速调整
AND M8012
ANI M4
DEC(p) D0
LD X2 频率调整限制
OR X3
ANI T0
OUT T0 K480
LD TO
SET M4
LD(p) X3
OR(p) X4
RST M4
END

收藏后要顶啊!!

网友A(2006-11-01):
三相六拍与两相的有何别?

网友B:
谢谢楼主的提供,这下我可减轻了我不小的工作量了

网友C(2007-01-14):
谢谢,PLC输出端直接与步进电机驱动器连接吗?

网友D(2007-03-31):
我是过新手,能用继电器输出的PLC吗?

网友E:
更习惯看梯形图

网友F:
??:(gongkonglxw)?FX2nPLC??????????...

好啊,谢了

网友G:
我也是想看梯形图

网友H(2007-06-26):
??:(gongkonglxw)?FX2nPLC??????????...

小弟翻译了,不知道对不对,请多指教

[upload=rar]viewFile.asp?ID=1113[/upload]

网友I:
能不能用梯形图?梯形图好看些!

网友J(2007-08-12):
呵呵,我翻译过来看看

网友K:
做人要厚道,顶

网友L(2007-09-26):
我正在找,谢谢

网友M:
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当然要收藏。

网友N(2009-06-04):
什么没有相应的梯形图呀

网友O:
继电器输出速度不能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