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关于PID的指令 高手进

楼主(2006-08-29):
我是个新手,正在学习PLC。

谁可以把台达或三菱的PID指令介绍一下啊?

谢谢了!!

最好能详细点,附图有例子最好了。

不胜感激。

网友A:
loveplc在线吗?

在线的话赐点指教~~

谢谢了!!!

网友B:
PID你用在那里啊

网友B:
主要是用在定位和速度上的连续控制。
在三菱编程手册上有详细的介绍,并且有例子。
如果没有三菱编程手册可以在我们网站http://www.plcjs.com/Html/download下载。
下面是PID调节的技巧说明。
PID参数如何设定调节
http://www.plcjs.com/html/plc/plc_plcData/plcData_all/2006-4/9/0632611185868301.htm
如果有问题可以在这里提,我们会热心为你解答

网友A:
To loveplc

谢谢你的帮助!

我的PID主要用在温度控制方面。

最近要编写一个程序,要用温度控制模块,所以想请教一下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