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哪位大侠帮帮我如何应用三菱FX2N高速计数器对输入进来的脉冲进行计数

楼主(2006-08-29):
师哥师姐好:
  本人是PLC初学者,现遇到一个问题很棘手,请你们哪位知道给予赐教.
问题是现给PLC一直输入脉冲,如何使每过来10000个脉冲让PLC的
输出端子Y0由开到闭一次,(由开到闭的动作宽度是100个脉冲)
  我知道在这里是要用到高速计数器,但还是整不出来.我很着急,这是领
导给我布置考核作业,明天下午就要答案,哪位高手帮帮我,本人将不胜感激!

网友A:
PLC是晶体管的哦,否则没有办法接受脉冲啊

网友B:
????????,????????,?????!

题目是这样的,编码器是600P,电机是4极,电机旋转时将编码器的输出脉冲

输入PLC,且每10000个脉冲使PLC的输出端子Y0,由开到闭动作一次(由开

到闭的动作宽度是100个脉冲)

要求:硬件是三菱FX2N-32

编程语言:梯形图

网友C:
三菱的编程手册写的很详细,可以看看,如果还不明白的话,把程序贴出来,我们帮你分析一下,这个网站下载中心有中文的三菱的编程手册

网友C:
还要注意X0,X1是高速计数器的入口,将编码器的AB相接入以上两口即可,公共线接COM

网友D(2007-02-08):
你的编码器是什么输出类型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将决定你要用什么指令.

用SPD指令因该也行

网友E(2007-03-13):
你们的导师考的够刁的,如果真的硬件实现怕有点难,不过程序实现并不是太难

网友E:
你用 HSCR比较复位指令即可 三菱编程手册220页

如果真是认真做出来,还有麻烦的地方

网友F(2007-05-05):
用 HSCR 可以啊

网友:
??:(honglangcn)?? HSCR???????? ??...

这个要用到编码器啊.直接Y与X连不可以吗?用高速计数器计数就可以了.脉冲数一到,就给对应Y脉冲就可以了吧.

网友G:
写的挺清楚的

网友H:
这位朋友问题有代表性 ,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