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编程序才能让PLC按编辑动作运行并显示当前动作?

楼主(2006-08-31):
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看来你是初学者啊!

一般来说,调试程序都要在现场,就是你的电脑连接了PLC系统

如果你有仿真软件,那你比较幸运啊!可以离线调试好,然后输入到PLC系统中。但是你不要希望输入到PLC就万事大吉了,其实不然,毛主席说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实是理想总是有差距的。

还有一点是,由于各个PLC厂商为了不让别人动自己的奶酪,对PLC技术保密及其重视,所以PLC技术到现在内部的BUG很多,有PLC编程经验的都知道,往往朝着自己的思路去编程,反而达不到效果,偶尔一弄,却好了。如果长期从事PLC编程,脑袋里积累了好多代码,对这种PLC熟悉了,自然BUG也就消失了。

网友B(2006-10-11):
能给个PLC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吗?

网友C:
有沒有人有台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