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讨论]FX1N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6-09-01):
我公司一太数控机床上用的FX1N有点问题,输入指示灯亮,电源OK,运行OK,可是就是没有输出,指示灯也不亮~~~是什么原因呢? 如果没有输出指示灯亮应该是输出模块的问题吧?如果有输出而指示灯不亮应该就是灯的问题,可是两个都不亮是为什么呢?难道就是整个输出模块坏了吗?还是有其他原因 小弟大学刚毕业,对PLC还不是很了解,请各位指点

网友A:
看看,COM线是不是松了,还有,输出端有外部电源,它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B(2006-11-09):
可能程序有问题吧!~~~没有给他信号,他就没有输出了!~~~

网友C:
输出不要被人禁止了

网友D(2006-12-09):
在线监控运行看程序有无问题

网友E:
我是初学者

网友F:
?????????

输出条件未满足要求

网友G:
可能程序里被别人写了时间控制的,到了时间输出就禁止了。

网友(2007-02-25):
在线监控运行看程序,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