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咋写梯形图??

楼主(2006-09-01):
我看了三菱的plc教程,知道了一点plc的理论\原理\以及写梯形图的规则

可是就是不回2写,怎么办

谁教教我?

小女子有礼了

......................................................

网友A:
你说你现在想实现一个什么功能吧?这样就知道该按什么一个逻辑写梯形图,我也是刚入门的,但现在看了编程手册之后感觉清晰了好多,你现在应该找题练练,就会恍然大悟,梯形图挺简单的,这是我的体会吧,多试试就懂了.

网友A:
我的QQ是:79014884

我也是PLC初学者,有时间我们可以多交流,这样我们进步都会很快的.给自己信心.

网友B(2006-10-24):
用编程软件,编完后仿真一次。

网友C:
要用专门的软件写

网友D:
利用编程软件就可随便写出!容易

网友E(2007-03-22):
要是有个人电脑,PLC硬件(并且已接好I/O点),PLC编程软件,通信数据线,先把她们都连机,然后在PLC编程软件里尝试写些简单的梯形图传送到PLC,并运行软件的\"在线监控\",或\"运行\",接着在PLC I/O点把已接好的导线(输入点X000--X0...))点触一下,观察你所编的梯形图对应PLC固定的输出点OUT Y000-Y0....的指示灯,若亮并且PLC编程软件里的\"逻辑输出继电器\"变颜色(同步).说明你成功了!

网友F:
以下是引用kraftluo在2007-3-22 14:43:00的发言:
要是有个人电脑,PLC硬件(并且已接好I/O点),PLC编程软件,通信数据线,先把她们都连机,然后在PLC编程软件里尝试写些简单的梯形图传送到PLC,并运行软件的\"在线监控\",或\"运行\",接着在PLC I/O点把已接好的导线(输入点X000--X0...))点触一下,观察你所编的梯形图对应PLC固定的输出点OUT Y000-Y0....的指示灯,若亮并且PLC编程软件里的\"逻辑输出继电器\"变颜色(同步).说明你成功了!

网友G(2007-06-22):
这个说的简单,其实刚入门却是挺难的,软件都不会用,有一个三菱的学习软件,挺不错的,我在论坛看到有的

网友H:
恩。。。

我决定了,我也要注册一个女号

问问题大家很乐意回答

网友I: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网上有专门的操作书下载,你可以看了操作手册再用软件画图。

网友J(2007-07-29):
中国的PLC刚起步

网友K:
再讲一点,如果你已经把程序在纸上写好了,可以用microsoft visio2003来画图,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把所有的图贴在word里面,而且文件比较小,如果用专门的软件来写,可能会很大的

网友L:
用三菱的编程软件写

网友M:
下个编程软件 自己编一下

网友N(2010-08-08):
我也是新手,程序我看能看的懂,调试机器的时候还能修改, 就是不会编写,关键是不知道从哪儿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