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的特殊内存位

楼主(2006-09-01):
特殊内存位
  SM0.0 始终打
  SM1.0 操作结果 = 0
  SM0.1 首次扫描
  SM1.1 溢出或非法数值
  SM0.2 保留性数据丢失
  SM1.2 负数结果
  SM0.3 电源开启
  SM1.3 除以0
  SM0.4 30秒关闭/30秒打开
  SM1.4 表格已满
  SM0.5 0.5秒关闭/0.5秒打开
  SM1.5 表格空置
  SM0.6 关闭1次扫描/打开1次扫描
  SM1.6 BCD至二进制转换错误
  SM0.7 在RUN(运行)位置转换
  SM1.7 ASCII至十六进制转换错误
  SMB0至SMB29(S7-200只读特殊内存)
  每次扫描循环后,S7-200 CPU操作系统将新改动写入特殊内存中存储的系统数据中。
  如果从程序读取SMB0至SMB29,此为只读地址。如果程序尝试对只读SM地址写入,
  Micro/WIN会编译程序,不会出错。但是,CPU程序编译程序会拒绝程序,并显示“操作数范围错
  误,下载失败。”
   程序可以读取存储在特殊内存地址中数据、评估当前系统状态、并使用有条件逻辑决定如何应答。
  在运行模式中,对程序的连续扫描提供对所选系统数据的连续监
  SMB0系统状态位
  SMB1指令执行状态位
  SMB2 自由端口接收字符
  SMB3自由端口奇偶校验错误
  SMB4中断队列溢出、运行时间程序错误、中断启用、自由端口传输器被强制
  SMB5I/O错误状态位
  SMB6 CPU代码寄存器
  SMB8朣MB21 I/O模块代码和错误寄存器
  SMW22朣MW26扫描时间
  SMB28朣MB29模拟调整
  SMB30至SMB549(S7-200读取/写入特殊内存)
   根据要求,S7-200 CPU操作系统从特殊内存读取配置/控制数据,并将新改动写入存储在特殊内存
  中的系统数据。
  程序可以读取和写入所有SM地址30或更大的地址,但是SM数据的普通用法根据每个地址的功能
  不同而异。程序可以读取通常写入数据的SM地址。
   程序可以在SM地址中读取和写入数据。SM地址提供一种解释系统状态数据、配置系统选项和控制
  系统功能的方法。在运行模式中,对程序的连续扫描提供对特殊系统功能的连续存取能力。
  SMB30和SMB130自由端口控制寄存器
  SMB31-MW32 永久性内存(EEPROM)写入控制
  SMB34-MB35用于定时中断的时间间隔寄存器
  SMB36-MB65 HSC0、HSC1和HSC2高速计数器寄存器
  SMB66-MB85 PTO / PWM高速输出寄存器
  SMB86-MB94和SMB186-MB194接收讯息控制
  SMW98 I/O扩充总线 ?通讯错误
  SMB136-MB165 HSC3、HSC4和HSC5高速计数器寄存器
  SMB166-MB194用于PLC(脉冲)指令的PTO轮廓表
  SMB200-MB549为智能扩充模块提供的状态信息保留,例如EM 277
  PROFIBUS-DP模块。SMB200至SMB249为系统中的第一个智能扩充模块(离CPU最近的模块)保留;SMB250至
  SMB299为第二个智能模块保留。
[此贴子已经被loveplc于2007-3-20 8:33:44编辑过]

网友A(2006-11-24):
看贴回贴是应该的!

网友B:
什么都要回复?

网友C:
学习一下看看,也许有用

网友D:
愤怒中学习-太多限制!

网友E(2007-01-16):
我也要看看啊

网友F:
200那么简单的东西,里面还有社么特别的地方吗?

还有社么特殊端口啊?

网友G(2007-03-03):
有什么可保密的

网友H:
好想睇一下怎样

网友I:
哈哈,这些找本书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