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WINCC标准函数续

楼主(2006-09-03):
35. BOOL TlgTrendWindowPressOpenTimeSelectDlgButton(char* lpszWindowNumber)函数,打开定义显示时间段的对话框。
  使用标准函数操作WinCC报警趋势的实例
  {//开始/停止
  TlgTrendWindowPressStartStopButton("TrendControl_01");
  }
  TlgTrendWindowPressStartStopButton函数参数:
  “TrendControl_01”是WinCC趋势控件的对象名。

  36. BOOL TlgTrendWindowPressPrevButton(char* lpszWindowName)函数,在趋势窗口中显示当前显示区域前面的数据记录。显示的数据记录数量由所组态的时间范围决定。
  使用标准函数操作WinCC报警趋势的实例
  {//开始/停止
  TlgTrendWindowPressStartStopButton("TrendControl_01");
  }
  TlgTrendWindowPressStartStopButton函数参数:
  “TrendControl_01”是WinCC趋势控件的对象名。

  37. BOOL TlgTrendWindowPressPrevItemButton(char* lpszWindowName)
  函数,将趋势窗口中所有趋势向后移动一个层面。后面的那个趋势将被移到前面。
  使用标准函数操作WinCC报警趋势的实例
  {//开始/停止
  TlgTrendWindowPressStartStopButton("TrendControl_01");
  }
  TlgTrendWindowPressStartStopButton函数参数:
  “TrendControl_01”是WinCC趋势控件的对象名。

  38. BOOL TlgTrendWindowPressStartStopButton(char* lpszWindowName)函数,打开或关闭趋势窗口的更新(切换功能)。
  使用标准函数操作WinCC报警趋势的实例
  {//开始/停止
  TlgTrendWindowPressStartStopButton("TrendControl_01");
  }
  TlgTrendWindowPressStartStopButton函数参数:
  “TrendControl_01”是WinCC趋势控件的对象名。

  39. BOOL TlgTrendWindowPressZoomInButton(char* lpszWindowName)函数,将打开趋势窗口中的放大镜。 只能用鼠标选择比例缩放区域。
  使用标准函数操作WinCC趋势控件的实例
  {//放大
  TlgTrendWindowPressZoomInButton("TrendControl_01");
  }
  TlgTrendWindowPressZoomInButton函数参数:
  “TrendControl_01”是WinCC趋势控件的对象名。

  40. BOOL TlgTrendWindowPressZoomOutButton(char* lpszWindowName)函数,恢复趋势窗口到缺省大小(1:1)。
  使用标准函数操作WinCC报警趋势控件的实例
  {// 缩小
  TlgTrendWindowPressZoomOutButton("TrendControl_01");
  }
  TlgTrendWindowPressZoomOutButton函数参数:
  “TrendControl_01”是WinCC趋势控件的对象名。

  WinCC简短描述
  WinCC组包含影响整个WinCC系统的函数。
  1. BOOL GetHWDiag(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 LPCTSTR lpProperties)函数
  运行时该函数可实现诊断的直接启动,由事件触发。必须在对象上组态、运用该事件。
  如果该事件发生,硬件诊断功能从关联PLC的STEP7被启动。
  为了使用该功能,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 WinCC项目,带有从其进行访问的画面,而且STEP7项目必须在同一台计算机上。
  • 必须将WinCC项目存储为STEP7项目(STEP7 Projekt\wincproj\WinCC Projekt)的子目录。
  • 已将S7变量映射到WinCC。

  2. BOOL GetHWDiagLevel(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 LPCTSTR lpProperties, DWORD dwLevel)函数
  根据在dwLevel下面指定的用户管理员功能号为激活的用户执行用户配置文件级测试。
  之后,运行时诊断被直接启动并由事件触发,须在对象上组态该事件。
  如果该事件发生,硬件诊断功能从关联PLC的STEP7被启动。
  为了使用该功能,必须满足下列条件:
  • 在WinCC中激活的用户必须有必要的用户配置文件级。
  • WinCC项目,带有从其进行访问的画面,而且STEP7项目必须在同一台计算机上。
  • 必须将WinCC项目存储为STEP7项目(STEP7 Projekt\wincproj\WinCC Projekt)的子目录.
  • 已将S7变量映射到WinCC。

  3. BOOL GetKopFupAwl(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 LPCTSTR lpProperties)函数
  该函数执行WinCC Step7编辑器“KFA”的网络激活。
  执行该函数,完成两项子任务:
  • 建立从WinCC访问网络所需要的数据。
  • 将该数据传送到Step 7并使用AUTAPI定位Step 7程序中操作数的利用点。

  4. BOOL GetKopFupAwlLevel(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LPCTSTR lpProperties, DWORD dwLevel)函数
  根据在dwLevel下面指定的用户管理员功能号为激活的用户执行用户配置文件级测试,然后访问Step 7编辑器“KFA”。
  作为三项子任务执行该函数:
  • 建立从WinCC进行网络访问所需要的数据。
  • 在WinCC中为激活的用户执行用户配置文件级测试。
  • 将该数据传送到Step 7并使用AUTAPI定位Step 7程序中操作数的利用点。

  5. void OnDeactivateExecute()函数
  终止WinCC时调用该函数。
  由于它是标准函数,可以插入指令,然后执行它们。

  6. void OnErrorExecute(CCAPErrorExecute ErrorExecute)函数
  执行动作或函数而发生错误时由系统调用OnErrorExecute。
  此函数能够确定出错的准确原因。
  由系统调用该函数,并且不要求附加的调用命令。
  由于包括作为标准函数的此函数,可以改变输出的类型。

  7. void OnTime(CCAPTime time)函数
  OnTime只能由系统调用。该函数给出所有动作的运行时间或确定哪个动作的运行时间超出了指定时间。 通过APDIAG可以激活和取消激活时间测量。
  由于此函数是一个标准函数,所以可以通过修改函数代码来改变输出的类型。
  结构定义CCAPTime
  typedef struct {
  DWORD dwCurrentThreadID; 当前线程的线程ID
  DWORD dwCode; 代码
  BOOL bCycle; 周期/非周期
  char* szApplicationName;应用程序的名称
  char* szFunctionName; 函数的名称
  LPVOID lpParam; 指向动作堆栈的指针
  DWORD dwParamSize; 动作堆栈的大小
  double dblTime;
  DWORD dwFlags; 标记
  } CCAPTime;
  组成部分
  dwCode
  dwCode结构元素提供OnTime调用信息:
  dwCode = 113 用每个动作的时间调用
  dwCode = 114 用一个动作的超时调用
  dwFlags
  dwFlags结构元素提供输出类型的信息:
  dwFlags = TRUE 结果被输出到文件中。
  dwFlags = FALSE 结果被输出到诊断窗口中

  Windows - 简短描述
  Windows组包含Execute Program函数。
  该函数可用来执行任何功能。
  1. unsigned int Execute(char* Program_Name)函数,用指定的名称启动该程序。
  从WinCC启动程序的实例
  {//启动程序calc.exe
  执行程序 ("C:\\Winnt\\system32\\calc.exe");
  }
  指定带路径的文件为参数。

  二、内部函数
  内部函数用来画图形对象和使归档动态化,并用于项目函数、标准函数和全局脚本动作中。
  在整个项目中都识别内部函数。
  既不能创建新的内部函数,也不能修改已存在的内部函数。
  1. allocate保留和释放工作存储器空间的函数
  void SysFree(void* lpFree)函数,通过SysMalloc函数释放保留的存储器区域。
  参数lpFree,指向通过SysMalloc函数保留的存储器区域的指针。

  2. void* SysMalloc(unsigned long int size)函数,为动作保留存储器空间。存储器区域被分配给该动作。已完成动作和已传送结果时,系统再次释放存储器。
  SysFree函数可用来过早释放保留的存储器空间。
  参数size,按字节计算的存储器区域的大小。

  3. c_bib函数组c_bib包含来自C库的C函数

  Graphics - 简短描述
  使用Graphics组中的函数可以修改或调用WinCC对象的图形属性。

  Axes - 简短描述
  Axes组中的函数仅用于棒图对象。
  该函数可用来修改或调用各种棒图对象属性。
  1. BOOL GetAlignment(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棒图对象时,它指明文本在棒图的左面还是右面。
  读出棒图对象的布尔型属性的实例
  {
  BOOL bscaling;

  //获得标尺状态 bscaling
  = GetScaling(lpszPictureName,"Bar1");

  if (bscaling)
  {
   // 自定义代码
   // 棒图对象有一个附加的标尺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棒图对象没有附加的刻度
   ...
  }
  }
  GetScaling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Bar1”是该对象的名称。
  1). 读出棒图刻度是否可见以及bscaling中的缓冲区。
  2). 根据该函数的返回值执行自定义代码。

  2. double GetAxisSection(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棒图对象时,它指定两个邻近轴标签之间的数值差。

  3. BOOL GetExponent(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棒图对象时,它指定轴标签对应于小数或指数形式。
  读出棒图对象的布尔型属性的实例
  {BOOL bscaling;

  //获得标尺状态 bscaling
  = GetScaling(lpszPictureName,"Bar1");

  if (bscaling)
  {
   // 自定义代码
   // 棒图对象有一个附加的标尺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棒图对象没有附加的刻度
   ...
  }
  }
  GetScaling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Bar1”是该对象的名称。
  1). 读出棒图刻度是否可见以及bscaling中的缓冲区。
  2). 根据该函数的返回值执行自定义代码。

  4. long int GetLeftComma(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棒图对象时,它指定轴标签中的整数数量。
  参数lpszPictureName
  画面名lpszObjectName
  对象名
  返回值,轴标签中的整数数量

  5. BOOL GetLongStrokesBold(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棒图对象时,它指定以粗体还是常规形式显示标尺上的主要刻度线。
  读出棒图对象的布尔型属性的实例
  {
  BOOL bscaling;
  //获得标尺状态 bscaling
  = GetScaling(lpszPictureName,"Bar1");
  if (bscaling)
  {
   // 自定义代码
   // 棒图对象有一个附加的标尺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棒图对象没有附加的刻度
   ...
  }
  }
  GetScaling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Bar1”是该对象的名称。
  1). 读出棒图刻度是否可见以及bscaling中的缓冲区。
  2). 根据该函数的返回值执行自定义代码。

  6. long int GetLongStrokesSize(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棒图对象时,它指定主要刻度线的长度。

  7. long int GetLongStrokesTextEach(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棒图对象时,它指定主要刻度线标签的间隔长度。

  8. long int GetRightComma(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棒图对象时,它指定坐标轴标签中的小数位数。

  9. long int GetScaleTicks(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棒图对象时,它将标尺单位定义为标尺分段的数量。一个标尺分段对应于两条主要刻度线之间的范围

  10. BOOL GetScaling(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棒图时,它指定激活还是取消激活标尺。
  读出棒图对象的布尔型属性的实例
  {
  BOOL bscaling;
  //获得标尺状态 bscaling
  = GetScaling(lpszPictureName,"Bar1");
  if (bscaling)
  {
   // 自定义代码
   // 棒图对象有一个附加的标尺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棒图对象没有附加的刻度
   ...
  }
  }
  GetScaling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Bar1”是该对象的名称。
  1). 读出棒图刻度是否可见以及bscaling中的缓冲区。
  2). 根据该函数的返回值执行自定义代码。

  11. long int GetScalingType(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棒图对象时,它指定棒图标尺的类型。

  Color - 简短描述
  使用Color组中的函数可以修改或调用对象的颜色属性。
  1. long int GetBackColor(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对象的背景色为数字值。
  读出颜色值的实例
  {
  long int bk_color;

  //
  linkinfo.szLinkName是变量名。 // linkinfo.dwCycle是更新周期 // linkinfo.LinkType是该连接的类型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BackColor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Static Text1”是该对象的名称。
  1). 读出当前背景色和bk_color中的缓冲区。
  2). 执行处理返回值的自定义代码。

  2. long int GetBackColor2(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棒图对象时,它指定棒图的颜色为数字值。
  读出颜色值的实例
  {
  long int bk_color;

  //
  linkinfo.szLinkName是变量名。 // linkinfo.dwCycle是更新周期 // linkinfo.LinkType是该连接的类型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BackColor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Static Text1”是该对象的名称。

  3. long int GetBackColor3(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棒图对象时,它指定棒图的背景色为数字值。
  读出颜色值的实例
  {
  long int bk_color;

  //
  linkinfo.szLinkName是变量名。 // linkinfo.dwCycle是更新周期 // linkinfo.LinkType是该连接的类型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BackColor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Static Text1”是该对象的名称。

  Fill - 简短描述
  Fill组中的函数控制对象的动态填充。
  1. BOOL GetFilling(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是否激活背景色动态填充。
  读出“动态填充”属性的实例
  {
  BOOL bfilling;
  //获得动态填充的实际状态 bfilling
  = GetFilling(lpszPictureName," Rectangle 1");
  if(bfilling)
  {
   // 自定义代码
   // 动态填充是否被激活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动态填充是否被取消激活
   ...
  }
  }
  GetFilling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Rectangle1”是该对象的名称。
  1). 读出动态填充是否激活以及bfilling中的缓冲区。
  2). 根据该函数的返回值执行自定义代码。

  2.long int GetFillingIndex(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当前填充量。
  读出填充索引的实例
  {
  long int filling_index;
  //获得该对象的实际填充索引 filling
  _index = GetFillingIndex(lpszPictureName," Rectangle 1");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FillingIndex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Rectangle1”是该对象的名称。
  1). 读出该对象的当前填充索引以及filling_index中的缓冲区。
  2). 执行处理返回值的自定义代码。

  Flash - 简短描述
  使用Flash组中的函数可以修改或调用各种闪烁属性。
  1. long int GetBackFlashColorOff(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取消激活状态的闪烁背景色
  读出闪烁颜色的实例
  {
  long int flashcol_on;
  //获得背景闪烁颜色
  flashcol_on = GetBackFlashColorOn(lpszPictureName,"Group 1");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BackFlashColorOn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Group 1”是该对象的名称。
  1). 读出该对象的开状态的当前背景闪烁颜色以及flashcol_on中的缓冲区。
  2). 执行处理返回值的自定义代码。

  2. long int GetBackFlashColorOn(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激活状态的背景闪烁颜色。
  读出闪烁颜色的实例
  {
  long int flashcol_on;

  //获得背景闪烁颜色
  flashcol_on = GetBackFlashColorOn(lpszPictureName,"Group 1");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BackFlashColorOn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Group 1”是该对象的名称。
  1). 读出该对象的开状态的当前背景闪烁颜色以及flashcol_on中的缓冲区。
  2). 执行处理返回值的自定义代码。

  3. long int GetBorderFlashColorOff(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取消激活状态的边框或线闪烁颜色。
  读出闪烁颜色的实例
  {
  long int flashcol_on;

  //获得背景闪烁颜色
  flashcol_on = GetBackFlashColorOn(lpszPictureName,"Group 1");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BackFlashColorOn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Group 1”是该对象的名称。

网友A:
  4. long int GetBorderFlashColorOn(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激活状态的边框或线闪烁颜色。
  读出闪烁颜色的实例

  {
  long int flashcol_on;

  //获得背景闪烁颜色
  flashcol_on = GetBackFlashColorOn(lpszPictureName,\"Group 1\");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BackFlashColorOn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Group 1”是该对象的名称。

  5. BOOL GetFlashBackColor(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是否激活背景闪烁。
  读出“闪烁背景激活”属性的实例

  {
  BOOL bflash_col;

  //了解闪烁是开还是关 bflash
  _col = GetFlashBackColor(lpszPictureName,\"Group 1\");
  if(bflash_col)
  {
   // 自定义代码
   // 闪烁是否被激活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闪烁是否被取消激活
   ...
  }
  }
  GetFlashBackColor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Group 1”是该对象的名称。
  1). 读出背景色闪烁是否被激活以及bflash_col中的缓冲区。
  2). 根据该函数的返回值执行自定义代码。

  Focus - 简短描述
  使用Focus组中的函数,可以设置焦点或轮询哪个对象有焦点。
  1. char* Get_Focus()函数,指定当前或最后聚焦的对象的名称。
  要求当前在哪一个对象上设置焦点的实例
  {
  char* pszValue = NULL;
  char szValue[_MAX_PATH+1];
  //获得具有焦点的对象 pszValue
  = Get_Focus();
  //复制字符串
  if (pszValue != NULL)
  {
   strncpy(szValue,pszValue,_MAX_PATH);
  }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1). 读出在其上设置焦点的对象以及pszValue中的缓冲区。
  2). 如果返回有效数值,将该函数的返回值存储在本地字符串szValue中。最多存储_MAX_PATH个字符。
  3). 执行处理返回值的自定义代码。

  Font - 简短描述
  使用Font组中的函数可以修改或调用影响文本的各种属性。
  1. long int GetAlignmentLeft(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定义水平文本对齐(左对齐、居中、右对齐)。
  读出字体大小的实例

  {
  long int fontsize;

  //获得实际字体大小 fontsize
  = GetFontSize(lpszPictureName,\"Static Text 1\");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FontSize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Static Text1”是该对象的名称。
  1). 读出当前字体大小和fontsize中的缓冲区。
  2). 执行处理返回值的自定义代码。

  2. long int GetAlignmentTop(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定义垂直文本对齐(上对齐、居中、下对齐)。
  读出字体大小的实例
  {
  long int fontsize;
  //获得实际字体大小 fontsize
  = GetFontSize(lpszPictureName,\"Static Text 1\");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FontSize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Static Text1”是该对象的名称。

  3. BOOL GetFontBold(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定义字体样式是否为“粗体字”。
  读出静态文本域的布尔型属性的实例
  {
  BOOL bbold;
  //了解文本是否是粗体字 bbold
  = GetFontBold(lpszPictureName,\"Static Text 1\");
  if(bbold)
  {
   // 自定义代码
   // 字体是否是粗体字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字体是否不是粗体字
   ...
  }
  }
  GetFontBold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Static Text1”是该对象的名称。

  4. char* GetText(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为对象,例如静态文本、复选框和单选框,指定“文本”属性的数值。
  读出文本的实例
  {
  char* pszValue = NULL;
  char szValue[13];
  //获得实际设置的文本 pszValue
  = GetText(lpszPictureName,\" Static Text 1\");
  if(pszValue != NULL)
  {
   //复制字符串
   strncpy(szValue,pszValue,12);
  }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Text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Static Text1”是该对象的名称。

  5. long int GetLayer(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该对象所在的画面层。
  参数lpszPictureName
  画面名lpszObjectName

  Geometry - 简短描述
  使用Geometry组中的函数可以修改或调用对象的大小、位置和其它几何属性。
  1. long int GetActualPointLeft(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多边形或折线中当前位置的X轴数值。
  读出对象位置的实例
  {
  long lPos;

  //获得对象的X轴位置 lPos
  = GetLeft(lpszPictureName,\"WinCCLogo\");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Left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WinCCLogo”是该对象的名称。
  1). 读出对象的当前X轴位置以及lPos中的缓冲区。
  2). 执行处理返回值的自定义代码。

  2. long int GetActualPointTop(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多边形或折线中当前顶点的Y轴数值。
  读出对象位置的实例
  {
  long lPos;

  //获得对象的Y轴位置 lPos
  = GetTop(lpszPictureName,\"WinCCLogo\");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Top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WinCCLogo”是该对象的名称。

  3. long int GetBoxCount(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复选框和单选框的数字域。
  参数lpszPictureName
  画面名lpszObjectName

  4. long int GetDirection(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棒图对象时,它指出棒图的方向。
  参数lpszPictureName
  画面名lpszObjectName

  5. long int GetEndAngle(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
  函数,指定部分圆和部分椭圆以及圆弧和椭圆弧的结束角度。

  6. BOOL GetGrid(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是否在图形编辑器的图形域中激活网格。

  7. long int GetGridHeight(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在图形编辑器的图形域中网格的高度。

  8. long int GetGridWidth(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在图形编辑器的图形域中网格的宽度。

  9. long int GetHeight(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构成对象的矩形的高度。
  读出对象位置的实例
  {
  long lHeight;

  //获得对象的高度 lHeight
  = GetHeight(lpszPictureName,\"WinCCLogo\");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Height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WinCCLogo”是该对象的名称。
  1). 读出对象的当前高度以及lHeight中的缓冲区。
  2). 执行处理返回值的自定义代码。

  10. long int GetLeft(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定义构成对象的矩形左上角的X轴位置。
  读出对象位置的实例
  {
  long lPos;
  //获得对象的X轴位置 lPos
  = GetLeft(lpszPictureName,\"WinCCLogo\");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Left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WinCCLogo”是该对象的名称。

  11. long int GetPointCount(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多边形或折线的角的数量。

  12. long int GetRadius(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
  函数,定义圆、部分圆或圆弧的半径。
  读出对象位置的实例
  {
  long lHeight;
  //获得对象的高度 lHeight
  = GetHeight(lpszPictureName,\"WinCCLogo\");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Height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WinCCLogo”是该对象的名称。
  1). 读出对象的当前高度以及lHeight中的缓冲区。
  2). 执行处理返回值的自定义代码。

  13. long int GetRadiusHeight(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椭圆、部分椭圆或椭圆弧的垂直半径。
  读出对象位置的实例
  {
  long lHeight;
  //获得对象的高度 lHeight
  = GetHeight(lpszPictureName,\"WinCCLogo\");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Height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WinCCLogo”是该对象的名称。

  14. long int GetRadiusWidth(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椭圆、部分椭圆或椭圆弧的水平半径。

  15. long int GetReferenceRotationLeft(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线、多边形和折线时,它指定旋转位置(围绕其旋转对象的中心坐标轴)的X轴数值。
  读出对象位置的实例
  {
  long lPos;
  //获得对象的X轴位置 lPos
  = GetLeft(lpszPictureName,\"WinCCLogo\");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Left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WinCCLogo”是该对象的名称。

  16. long int GetReferenceRotationTop(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线、多边形和折线时,它指定旋转位置(围绕其旋转对象的中心坐标轴)的Y轴数值。

  17. long int GetRotationAngle(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定义围绕中心坐标轴旋转线、多边形和折线的角度。

  18. long int GetStartAngle(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部分圆和部分椭圆以及圆弧和椭圆弧的起始角度。
  读出对象位置的实例
  {
  long lHeight;
  //获得对象的高度 lHeight
  = GetHeight(lpszPictureName,\"WinCCLogo\");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Height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WinCCLogo”是该对象的名称。

  19. long int GetTop(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构成对象的矩形左上角的Y轴位置。
  读出对象位置的实例
  {
  long lPos;
  //获得对象的Y轴位置 lPos
  = GetTop(lpszPictureName,\"WinCCLogo\");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Top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WinCCLogo”是该对象的名称。

  20. long int GetWidth(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构成对象的矩形的宽度。
  读出对象位置的实例
  {
  long lWidth;
  //获得对象的宽度 lWidth
  = GetWidth(lpszPictureName,\"WinCCLogo\");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Width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WinCCLogo”是该对象的名称。

  21. long int GetZeroPoint(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棒图对象时,它显示零点。
  读出对象位置的实例
  {
  long lHeight;
  //获得对象的高度 lHeight
  = GetHeight(lpszPictureName,\"WinCCLogo\");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Height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WinCCLogo”是该对象的名称。

  i_o - 简短描述
  使用i_o组中的函数可以修改或调用影响输入和输出值的各种属性。
  1. char* GetAssignments(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对于列表,分配文本给数值范围

  2. BOOL GetAssumeOnExit(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I/O域时,它指定退出该域时是否应用输入的数值。

  3. BOOL GetAssumeOnFull(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I/O域时,它指定完成输入时是否应用输入的数值。

  4. long int GetBitNumber(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列表类型“位”时,它指定输出值中相关的位。
  读出布尔型属性的实例
  {
  BOOL bHiddenInput;

  //获得隐藏输入的状态 bHiddenInput
  = GetHiddenInput(lpszPictureName,\"IO Field 1\");
  if(bHiddenInput)
  {
   // 自定义代码
   // 隐藏输入是否被激活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隐藏输入是否被取消激活
   ...
  }
  }
  GetHiddenInput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IO Field1”是该对象的名称。
  1). 读出文本是否是粗体字以及bHiddenInput中的缓冲区。
  2). 根据该函数的返回值执行自定义代码。

  5. BOOL GetClearOnError(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I/O域时,它指定错误输入后是否激活删除内容。

网友A:
  6. long int GetDataFormat(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对于I/O域,它指定域内容的数据类型。
  读出布尔型属性的实例
  {
  BOOL bHiddenInput;
  //获得隐藏输入的状态 bHiddenInput
  = GetHiddenInput(lpszPictureName,\"IO Field 1\");

  if(bHiddenInput)
  {
   // 自定义代码
   // 隐藏输入是否被激活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隐藏输入是否被取消激活
   ...
  }
  }
  GetHiddenInput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IO Field1”是该对象的名称。

  7. BOOL GetHiddenInput(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对于I/O域,它指定是否激活隐藏输入。
  读出布尔型属性的实例
  {
  BOOL bHiddenInput;
  //获得隐藏输入的状态 bHiddenInput
  = GetHiddenInput(lpszPictureName,\"IO Field 1\");
  if(bHiddenInput)
  {
   // 自定义代码
   // 隐藏输入是否被激活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隐藏输入是否被取消激活
   ...
  }
  }
  GetHiddenInput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IO Field1”是该对象的名称。

  8. double GetInputValueDouble(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对于I/O域,它定义数据类型为“双精度型”的输入值。

  9. long int GetListType(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
  函数,指定“文本列表”对象的列表类型。
  读出布尔型属性的实例
  {
  BOOL bHiddenInput;

  //获得隐藏输入的状态 bHiddenInput
  = GetHiddenInput(lpszPictureName,\"IO Field 1\");

  if(bHiddenInput)
  {
   // 自定义代码
   // 隐藏输入是否被激活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隐藏输入是否被取消激活
   ...
  }
  }
  GetHiddenInput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IO Field1”是该对象的名称。

  10. long int GetNumberLines(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文本列表”对象的可见行数。
  读出布尔型属性的实例
  {
  BOOL bHiddenInput;
  //获得隐藏输入的状态 bHiddenInput
  = GetHiddenInput(lpszPictureName,\"IO Field 1\");
  if(bHiddenInput)
  {
   // 自定义代码
   // 隐藏输入是否被激活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隐藏输入是否被取消激活
   ...
  }
  }
  GetHiddenInput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IO Field1”是该对象的名称。

  11. char* GetOutputFormat(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对于I/O域,它指定输出格式。

  12. char* GetOutputValueChar(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对于I/O域,它建立数据类型为“字符”的输出值。当I/O域的内容为数据类型“字符串”时,才使用该函数。

  Limits - 简短描述
  使用Limits组中的函数可以修改或调用影响限值的各种属性。
  1. double GetAlarmHigh(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棒图对象时,它指出报警上限。
  读出数字值的实例
  {
  double dAlarmHigh;

  //获得报警上限 dAlarmHigh
  = GetAlarmHigh(lpszPictureName,\"Bar 1\");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AlarmHigh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Bar1”是该对象的名称。
  1). 读出报警上限和dAlarmHigh中的缓冲区。
  2). 执行处理返回值的自定义代码。

  2. double GetAlarmLow(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棒图对象时,它指出报警下限。
  读出数字值的实例
  {
  double dAlarmHigh;
  //获得报警上限 dAlarmHigh
  = GetAlarmHigh(lpszPictureName,\"Bar 1\");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AlarmHigh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Bar1”是该对象的名称。

  3. BOOL GetCheckAlarmHigh(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棒图对象时,它指定是否监控报警上限。
  读出布尔型属性的实例
  {
  BOOL bmarker;

  //获得该标记的状态 bmarker
  = GetMarker(lpszPictureName,\"Bar 1\");
  if(bmarker)
  {
   // 自定义代码
   // 标记是否被激活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标记是否被取消激活
   ...
  }
  }
  GetMarker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Bar1”是该对象的名称。

  4. BOOL GetCheckLimitHigh4(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棒图对象时,它指定是否监控上限值Reserve 4。
  读出布尔型属性的实例
  {
  BOOL bmarker;
  //获得该标记的状态 bmarker
  = GetMarker(lpszPictureName,\"Bar 1\");
  if(bmarker)
  {
   // 自定义代码
   // 标记是否被激活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标记是否被取消激活
   ...
  }
  }
  GetMarker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Bar1”是该对象的名称。

  Link - 简短描述
  使用Link组中的函数可以创建或调用变量链接属性。
  1. BOOL GetLink(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 LPCTSTR lpszPropertyName, LPLINKINFO *pLink)函数,指定对象属性的当前变量链接。
  读出变量链接的实例
  {
  LINKINFO linkinfo;
  //获得已链接的变量
  GetLink(lpszPictureName,\"Bar 1\",\"Process\",&linkinfo);
  // linkinfo.szLinkName是变量名
  // linkinfo.dwCycle是更新周期
  // linkinfo.LinkType是连接的类型
  //自定义代码
  //在那里用户可以使用返回值做某事
  ...
  }
  GetLink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Bar1”是该对象的名称。
  “Process”是链接到变量的属性。
  “&linkinfo”是结构linkinfo的地址。
  1). 用该变量链接上的信息填充传送的linkinfo结构。
  2). 根据该函数的返回值执行自定义代码。

  Miscs - 简短描述
  使用Miscs组中的函数可以修改或调用对象的属性。
  1. BOOL GetAdaptBorder(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
  函数,对于静态文本、I/O域、复选框和单选框,它指定域边框是否将动态适应文本的大小。
  读出布尔型属性的实例
  {
  BOOL bVisible;
  //获得可见性 bVisible
  = GetVisible(lpszPictureName,\"Graphic Object 1\");
  if(bVisible)
  {
   // 自定义代码
   // 该对象是否可见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该对象是否不可见
   ...
  }
  }
  GetVisible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Graphic Object 1”是该对象的名称。

  2. BOOL GetAdaptPicture(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对于画面窗口,它指定画面是否将适应窗口的大小。
  读出布尔型属性的实例
  {
  BOOL bVisible;
  //获得可见性 bVisible
  = GetVisible(lpszPictureName,\"Graphic Object 1\");
  if(bVisible)
  {
   // 自定义代码
   // 该对象是否可见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该对象是否不可见
   ...
  }
  }
  GetVisible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Graphic Object 1”是该对象的名称。

  3. BOOL GetAdaptSize(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
  函数,对于画面窗口,它指定是否改变窗口。
  读出布尔型属性的实例

  {
  BOOL bVisible;
  //获得可见性 bVisible
  = GetVisible(lpszPictureName,\"Graphic Object 1\");
  if(bVisible)
  {
   // 自定义代码
   // 该对象是否可见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该对象是否不可见
   ...
  }
  }
  GetVisible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Graphic Object 1”是该对象的名称。

  4. BOOL GetAverage(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对于棒图对象,指定是否激活平均值计算。
  读出布尔型属性的实例
  {
  BOOL bVisible;
  //获得可见性 bVisible
  = GetVisible(lpszPictureName,\"Graphic Object 1\");
  if(bVisible)
  {
   // 自定义代码
   // 该对象是否可见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该对象是否不可见
   ...
  }
  }
  GetVisible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Graphic Object 1”是该对象的名称。

  5. BOOL GetCaption(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指定画面或应用程序窗口是否有标题。
  读出布尔型属性的实例
  {
  BOOL bVisible;
  //获得可见性 bVisible
  = GetVisible(lpszPictureName,\"Graphic Object 1\");
  if(bVisible)
  {
   // 自定义代码
   // 该对象是否可见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该对象是否不可见
   ...
  }
  }
  GetVisible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Graphic Object 1”是该对象的名称。

  6. BOOL GetLanguageSwitch(LPCTSTR lpszPictureName, LPCTSTR lpszObjectName)函数,使用“文本列表”对象时,它指定用一种还是多种语言组态文本列表。
  读出布尔型属性的实例
  {
  BOOL bVisible;
  //获得可见性 bVisible
  = GetVisible(lpszPictureName,\"Graphic Object 1\");
  if(bVisible)
  {
   // 自定义代码
   // 该对象是否可见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该对象是否不可见
   ...
  }
  }
  GetVisible函数参数:
  “lpszPictureName”是在其中组态该对象的画面的名称。
  “Graphic Object 1”是该对象的名称。

  SET启动
  1. BOOL OpenHomePicture()函数,
  打开定义的启动画面。
  2. BOOL OpenNextPicture()函数
  WinCC存储用户在运行时打开的画面的名称以及打开画面的顺序。
  在“画面缓冲区大小”下面的计算机属性标签控件“图形运行系统”中的WinCC资源管理器内,可以定义用此方式所能存储的画面名的最大数目。
  OpenNextPicture函数打开由OpenPrevPicture函数打开的最后一个画面。
  3. BOOL OpenPrevPicture()函数,WinCC存储用户在运行时打开的画面的名称以及打开画面的顺序。
  在“画面缓冲区大小”下面的计算机属性标签控件“图形运行系统”中的WinCC资源管理器内,可以定义用此方式所能存储的画面名的最大数目。
  OpenPrevPicture函数打开当前画面的前一个画面。

  4. BOOL OpenStoredPicture()函数,打开使用Store Picture函数存储的画面。

  5. BOOL StorePicture()函数,存储当前画面;存储后,使用OpenStoredPicture函数可以打开该画面。

  tag - 简短描述
  使用来自Tag组的函数可以设置或调用变量。
  1. BOOL GetTagBitStateWait(Tag Tag_Name, PDWORD lp_dwstate)函数,
  建立数据类型“二进制变量”的过程变量的数值。直接从PLC读取该数值。 也返回变量的状态。
  读出二进制类型变量的实例
  {
  DWORD dwstate;
  BOOL bValue;
  dwstate = 0xFFFFFFFF;
  //获得该变量值
  //dwstate是变量状态 bValue
  = GetTagBitStateWait(\"gs_tag_bit\",&dwstate);
  //创建包含该变量值的字符串
  if (bValue)
  {
   // 自定义代码
   // 该变量的数值是否是true
   ...
  }
  else
  {
   // 自定义代码
   // 该变量的数值是否是false
   ...
  }
  }
  GetTagBitStateWait函数参数:
  “gs_tag_bit”是该变量的名称。
  “&dwstate”是应在其中存储变量状态的变量地址。
  1). 读出该变量值以及bstate中的缓冲区。 该函数将变量状态存储在dwstate中。
  2). 根据该函数的返回值执行自定义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