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转帖]三菱模拟数字转换模块A1S64AD的编程方法

楼主(2006-09-03):
[replyview]

1、A1S64AD与CPU进行信号交换时,共使用32点输入和32点输出,如下表所示为A1S64AD位于0号槽位置时,其使用的输入输出信号地址分配(X0~X1F,Y0~Y1F),在其它插槽其输入输出地址可做相应的改变,如位于1#插槽时,其输入输出信号就变成了X20~X3F,Y20~Y3F。这些输入输出信号只是做为A1S64AD模块和CPU交换信息用,其在物理并没有实际的输入输出点(注:元件X表示A1S64AD向CPU的输入信号,元件Y表示CPU向A1S64AD的输出信号)。
表1:A1S64AD输入/输出信号一览表
注意:在程序中可根据需要在处理有关A1S64AD有关指令时,可象普通接点一样使用X0~X1F;而Y12仅作为A1S64AD出错后的复位信号(置若罔闻后,A1S64AD复位),不能用作他用,更不能用来作为输出来控制外部元器件。Y0~Y11,Y13~Y1F这些未用的信号则在程序中不能使用,如在程序中被ON/OFF,则可能会造成A1S64AD的不正常工作。
2、A1S64AD在CPU的内在中专门开辟了一块数据区作为与CPU进行数据交换的存储器。其地址分配如2所示(每个地址对应一个子6位的寄存器)。
<A ="uploadfile1/2006721182733537.gif">
2.2 A/D变换允许/禁止设定(地址0)
设定A1S64AD四个通道(CH1~CH4)A/D变换允许还是禁止(1:允许,0:禁止)。通道不使用时,须设成禁止状态,可以缩短采样周期的时间。
设定方法:
<A ="uploadfile1/2006721182811565.gif">
2.3 转换方法的设定(地址1)
A1S64AD的A/D转换方法有两种:逐次逼近法和平均值法。
2.3.1 逐次逼近法
 A1S64AD把结果寄存器逐位置1,每次把数字结果又经过D/A转换后得到的模拟量和输入的模拟量相比较,如果得到的模拟量值大于输入模拟量值,则该位清0,否则,该位置1。每个位依次如此比较,最后得到实际的A/D转换结果值。
2.3.2 平均值法
 A1S64AD按设定的次数或时间对模拟信号进行A/D转换,并将最大值和最小值所除的和值加以平均后,作为A/D变换的结果值。
2.3.3 设定方法
<A ="uploadfile1/200672118292216.gif">
说明:1、使用平均值法时,必须设定是时间平均还是次数平均(在地址1设定),并在地址2~5设定好用来做平均的时间或次数;
2、使用逐次逼近法时,平均法的设定(地址1的b0~b3位,地址2~5)均无效。
2.4 平均时间/次数的设定(地址2~5)
当在地址1中指定了平均法采样后,必须在地址2~5的相应通道内设定进行平均的次数或时间。可设定的范围如下:
按次数的平均处理:1~500次
按时间的平均处理:80~1000ms
2.5 A/D转换结果(地址10~13)
地址10~13分别是通道1~4的A/D转换结果值,其结果为带符号的16位字值,最高位b15为符号位(1为负0为正)。其格式如下图所示:

<A ="uploadfile1/2006721184119335.gif">500)this.width=500>
2.6写数据出错代码(地址18)
地址18是当CPU写入数据出错产生的出错代码,如下表所示:
表3:出错代码一览表
<A ="uploadfile1/200683184046357.gif">
说明:(1)同时产生几个错误时,只保存最先发生的错误代码;
(2)出错代码复位的方法是将出错复位信号Y12置1;
(3)地址18写入营,则出错复位。
2.7 A/D变换结束标志(地址19)
数据格式如下:
<A ="uploadfile1/2006721182931888.gif">
2.8 A/D变换率设定(地址20)
A1S64AD有三种分辨率:1/4000,1/8000,1/12000。其设定及输出值范围如表4所示:
表4:分辨率的设定及输出值
<A ="uploadfile1/200672118300506.gif">
3、编程
3.1 编程步骤如下图所示:
3.2 基本指令
3.2.1 读出指令(从A1S64AD数据缓冲区中读出数据)FROM,FROMP,DFROM,DFROMP
<A ="uploadfile1/2006721183041499.gif">
n1:A1S64AD第一个输入/输出号码的高2位(用16进制3位数来表示)。如当A1S64AD分配输入/输出是X130~X14F,Y130~Y14F时,n1就为H13;
n2:从A1S64AD数据缓冲区读出数据的地址,如读出通道1的A/D转换结果,n2=K10(10为CH1的A/D转换结果在数据区中的地址);
D:存放读出数据的第一寄存器;
n3:读出数据的个数。
3.2.2 写入数据(FROM,FROMP,DFROM,DFROMP)
<A ="uploadfile1/2006721183112579.gif">
 n1:同读出指令
n2:同读出指令
S:要写入的数据
n3:写入数据的个数
3.3 编程实例
这是一个以1/8000的分辨率,读通道1至A/D变换结果的例子.通道1采用逐次逼近法进行A/D采样,通道2/3采用50次的平均处理,通道3采用1000ms的平均处理.当错误发生时,以BCD码显示错误代码.
3.3.1 系统构成
A1S64AD插于号槽,其输入/出分别为:X00-X1F,Y00-Y1F.
3.3.2 初始设定内容
1)A/D变换允许通道------1,2,3通道
2)按次数平均处理-------2通道,次数为50次
3)按时间平均处理-------3通道,时间为1000ms
4)逐次逼近转换-------1通道
5)分辨率-------"2",1/8000
3.3.3 用户使用元件
 1)写数据出错复位标志------X20
2)读A/D数字结果信号------X21
3)数据出错外部BCD码输出------Y50至Y5B
4)出错代码存储寄存器-------D0
5)数据出错外部显示-------Y40
6)A/D变换结束标志------M0至M2
7)A/D数据结果存储寄存器------D10至D12
 3.3.4 程序
<A ="uploadfile1/2006721183142877.gif">

[/replyview]

网友:
先顶一下拉~

网友:
虽然看了
但是也看的不怎么懂啊~~~不知道其具体的意思~

网友(2007-12-22):
不懂呢,学习中

网友(2008-02-21):
到底是啥东东

网友:
是不是真的哦

网友(2008-03-29):
是也看的不怎么懂啊~~~不知道其具体的

网友:
顶一下楼主,应该不错的东西!

网友:
看了才好交流

网友(2008-04-29):
也许会用的着

网友(2009-07-15):
先顶一下拉~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var reload=1;</script>
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只可惜只显示了一大部分,有一部分看不到呀

网友(2009-08-15):
先顶一下拉~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var reload=1;</script>

网友(2009-09-24):
????????????

能用做称重传感器的接收吗

网友(2009-11-29):
先谢谢了!正学习三菱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