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ntf和Scan函数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6-09-05):
Printf和Scan函数的使用方法
一 printf()函数是格式化输出函数, 一般用于向标准输出设备按规定格式输出
信息。在编写程序时经常会用到此函数。printf()函数的调用格式为:
printf("<格式化字符串>", <参量表>);
其中格式化字符串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部分是正常字符, 这些字符将按原
样输出; 另一部分是格式化规定字符, 以"%"开始, 后跟一个或几个规定字符,
用来确定输出内容格式。
参量表是需要输出的一系列参数, 其个数必须与格式化字符串所说明的输出
参数个数一样多, 各参数之间用","分开, 且顺序一一对应, 否则将会出现意想
不到的错误。
格式化字符串的格式是:
%[标志][输出最小宽度][.精度][长度]格式字符
1. 标志:标志字符为-、+、#、空格四种,其意义下表所示:

标志 意义

- 结果左对齐,右边填空格
+ 输出符号(正号或负号)
空格 输出值为正时冠以空格,为负时冠以负号
# 对c,s,d,u类无影响;对o类,在输出时加前缀o;对x类,在输出时加前缀0x;对e,g,f 类当结果有小数 时才给出小数点(??????)
例1:
#include<stdio.h>
main()
{
int a=100;
float b=123.255;
printf("a=%d ",a);
printf("a=%10d ",a);
printf("a=%-10d ",a);

printf("a=%+d ",a);

printf("a=% d ",a);

printf("a=%#o ",a);
printf("a=%#x ",a);

printf("b=%#f ",b);

}
运行结果
a=100
a= 100
a=100
a=+100
a= 100
a=0144
a=0x64
b=123.254997 (?????)
2.输出最小宽度:用十进制整数来表示输出的最少位数。(至少要输出这么多位!)
若实际位数多于定义的宽度:则按实际位数输出。
若实际位数少于定义的宽度:则右对齐,左边留空。
有负号,左对齐,右边留空
表示宽度的数字以0开始,则右对齐,左边留空。
例2 #include<stdio.h>
main()
{
int a=3456;
printf("a=%3d ",a); //若实际位数多于定义的宽度:则按实际位数输出
printf("a=%10d ",a); //若实际位数少于定义的宽度:则右对齐,左边留空
printf("a=%-10d ",a); //若实际位数少于定义的宽度:有负号,左对齐,右边留空
printf("a=%010d ",a); //若实际位数少于定义的宽度:表示宽度的数字以0开始,则右对齐,左边留空
printf("a=%-010d ",a); //左对齐,0无意义。

}

运行结果:
a=3456
a= 3456
a=3456
a=0000003456
a=3456

3.精度:精度格式符以“.”开头,后跟十进制整数。意义是:
如果输出数字,则表示小数的位数;若实际位数大于所定义的精度数,则四舍五入。若不足则补0;
如果输出的是字符,则表示输出字符的个数;若实际位数大于所定义的精度数,则截去超过的部分。
例3:
#include<stdio.h>
main()
{
printf("%.3f ",12.3456);
printf("%.9f ",12.3456);
printf("%.3s ","abcdefg");
printf("%.9s ","abcdefg");
}
运行结果:
12.346 //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三位
12.345600000 //不足补0
abc
abcdefg

4.长度:长度格式符为h,l两种,h表示按短整型量输出,l表示按长整型量输出?????
5.Turbo C2.0提供的格式字符如下:
━━━━━━━━━━━━━━━━━━━━━━━━━━
符号 作用
──────────────────────────
%c 单个字符
%d 十进制有符号整数
%e 以“科学记数法”的形式输出十进制的浮点数 如2.451e+02
%f 输出十进制浮点数,不带域宽时,保留6位小数
%g 选用e或f格式中较短的一个输出十进制浮点数,不输出无效零
%0 无输出无符号八进制整数
%p 指针的值
%s 输出字符串
%u 输出无符号十进制整数
%x, %X 输出无符号十六进制整数 (不输出前缀Ox)

━━━━━━━━━━━━━━━━━━━━━━━━━━

2. 一些特殊规定字符
━━━━━━━━━━━━━━━━━━━━━━━━━━
字符 作用
──────────────────────────
换行
f 清屏并换页
回车
Tab符
xhh 表示一个ASCII码用16进表示,
其中hh是1到2个16进制数
━━━━━━━━━━━━━━━━━━━━━━━━━━
使用这些转义字符时不需要加上%,可单独使用!
由本节所学的printf()函数, 并结合上一节学习的数据类型, 编制下面的程
序, 以加深对Turbo C2.0数据类型的了解。
例1
#include<stdio.h>
#include<string.h>
int main()
{
char c, s[20], *p;
int a=1234, *i;
float f=3.141592653589;
double x=0.12345678987654321;
p="How do you do";
strcpy(s, "Hello, Comrade");
*i=12;
c='x41';
printf("a=%d ", a); /*结果输出十进制整数a=1234*/
printf("a=%6d ", a); /*结果输出6位十进制数a= 1234*/
printf("a=%06d ", a); /*结果输出6位十进制数a=001234*/
printf("a=%2d ", a); /*a超过2位, 按实际值输出a=1234*/
printf("*i=%4d ", *i); /*输出4位十进制整数*i= 12*/
printf("*i=%-4d ", *i); /*输出左对齐4位十进制整数*i=12*/
printf("i=%p ", i); /*输出地址i=06E4*/
printf("f=%f ", f); /*输出浮点数f=3.141593*/
printf("f=6.4f ", f); /*输出6位其中小数点后4位的浮点数
f=3.1416*/
printf("x=%lf ", x); /*输出长浮点数x=0.123457*/
printf("x=%18.16lf ", x);/*输出18位其中小数点后16位的长浮点
数x=0.1234567898765432*/
printf("c=%c ", c); /*输出字符c=A*/
printf("c=%x ", c); /*输出字符的ASCII码值c=41*/
printf("s[]=%s ", s); /*输出数组字符串s[]=Hello, Comrade*/
printf("s[]=%6.9s ", s);/*输出最多9个字符的字符串s[]=Hello,
Co*/
printf("s=%p ", s); /*输出数组字符串首字符地址s=FFBE*/
printf("*p=%s ", p); /* 输出指针字符串p=How do you do*/
printf("p=%p ", p); /*输出指针的值p=0194*/
getch();
retunr 0;
}

其他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如果用浮点数表示字符或整型量的输出格式, 小数点后的数字代表最大宽度,
小数点前的数字代表最小宽度。
例如: %6.9s 表示显示一个长度不小于6且不大于9的字符串。若大于9, 则第9个字符以后的内容将被删除。
2.使用printf函数时还要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输出表列中的求值顺序。不同的编译系统不一定相同,可以从左到右,也可从右到左。Turbo C是按从右到左进行的。请看下面两个例子:

例1

main(){

int i=8;

printf("%d %d %d %d %d %d ",++i,--i,i++,i--,-i++,-i--);

}
运行结果
-7
-8

例2

main(){

int i=8;

printf("%d ",++i);

printf("%d ",--i);

printf("%d ",i++);

printf("%d ",i--);

printf("%d ",-i++);

printf("%d ",-i--);

}
运行结果:
-8
-9

这两个程序的区别是用一个printf语句和多个printf 语句输出。但从结果可以看出是不同的。为什么结果会不同呢?就是因为printf函数对输出表中各量求值的顺序是自右至左进行的。在第一例中,先对最后一项“-i--”求值,结果为-8,然后i自减1后为7。 再对“-i++”项求值得-7,然后i自增1后为8。再对“i--”项求值得8,然后i再自减1后为7。再求“i++”项得7,然后i再自增1后为8。 再求“--i”项,i先自减1后输出,输出值为7。 最后才求输出表列中的第一项“++i”,此时i自增1后输出8。

但是必须注意,求值顺序虽是自右至左,但是输出顺序还是从左至右,因此得到的结果是上述输出结果。

网友A:
    二 Scan函数

    scanf()函数是格式化输入函数, 它从标准输入设备(键盘) 读取输入的信息。
    其调用格式为:
    scanf(\"<格式化字符串>\", <地址表>);
    格式化字符串包括以下三类不同的字符;
    1. 格式化说明符: 格式化说明符与printf()函数中的格式说明符基本相同。
    2. 空白字符: 空白字符会使scanf()函数在读操作中略去输入中的一个或多
    个空白字符。
    3. 非空白字符: 一个非空白字符会使scanf()函数在读入时剔除掉与这个非
    空白字符相同的字符。
    注意:(1)地址表是需要读入的所有变量的地址, 而不是变量本身:
    ----如果是一般的变量,通常要在变量名前加上\"&\";但输出时是用变量名
    ----如果是数组,用数组名就代表了该数组的首地址;输出时也是用数组名
    ----如果是指针,直接用指针名本身,不要加上“*”;输出时也用该指针即可。
    例1:

    各个变量的地址之间同\",\"分开。
    main()
    {
    int i;
    char *p, str[20];
    scanf(\"%d\", &i);
    scanf(\"%s\", p); /*从健盘输入字符串*/
    scanf(\"%s\", str);
    printf(\"i=%d \",i);
    printf(\"%s \", p); /*向屏幕输出字符串*/
    printf(\"%s \", str);
    }

    (2)scanf函数中是否包含空白/非空白字符导致输入格式的不同
    如:scanf(\"%d,%d\",&i,&j); scanf中有,所以输入的格式应该是5,6==>i=5,j=6
    scanf(\"%d%d\",&i,&j); 可以用空格或回车来分隔两个输入 如 5 6==>i=5,j=6
    scanf(\"%d %d\",&i,&j); 同上
    (3) 实际使用scanf()函数时存在一个问题, 下面举例进行说明:
    当使用多个scanf()函数连续给多个字符变量输入时, 例如:
    main()
    {
    char c1, c2;
    scanf(\"%c\", &c1);
    scanf(\"%c\", &c2);
    printf(\"c1 is %c, c2 is %c\", c21, c2);
    }

    运行该程序, 输入一个字符A后回车 (要完成输入必须回车), 在执行scanf
    (\"%c\", &c1)时, 给变量c1赋值\"A\", 但回车符仍然留在缓冲区内, 执行输入语句
    scanf(\"%c\", &c2)时, 变量c2输出的是一空行, 如果输入AB后回车, 那么输出结
    果为: c1 is A, c2 is B。
    要解决以上问题, 可以在输入函数前加入清除函数fflush()( 这个函数的使
    用方法将在本节最后讲述)。修改以上程序变成:
    #include<stdio.h>
    main()
    {
    char c1, c2;
    scanf(\"%c\", &c1);
    fflush(stdin);
    scanf(\"%c\", &c2);
    printf(\"c1 is %c, c2 is %c\", c1, c2);
    }

    在输入字符数据时,若格式控制串中无非格式字符,则认为所有输入的字符均为有效字符。

    例如:scanf(\"%c%c%c\",&a,&b,&c);

    输入为:d e f

    则把\'d\'赋予a, \' \' 赋予b,\'e\'赋予c。

    只有当输入为: def

    时,才能把\'d\'赋于a,\'e\'赋予b,\'f\'赋予c。

    如果在格式控制中加入空格作为间隔,

    如:scanf (\"%c %c %c\",&a,&b,&c);

    则输入时各数据之间可加空格。
    例4

    main(){

    char a,b;

    printf(\"input character a,b \");

    scanf(\"%c%c\",&a,&b);

    printf(\"%c%c \",a,b);

    }

    由于scanf函数\"%c%c\"中没有空格,输入M N,结果输出只有M。而输入改为MN时则可输出MN两字符。
    (4)格式字符串的一般形式为:

    %
  • [输入数据宽度][长度]类型

    其中有方括号[]的项为任选项。各项的意义如下:

    1)类型:表示输入数据的类型,其格式符和意义如下表所示。

    格式 字符意义

    d 输入十进制整数
    o 输入八进制整数
    x 输入十六进制整数
    u 输入无符号十进制整数
    f或e 输入实型数(用小数形式或指数形式)
    c 输入单个字符
    s 输入字符串

    2)“*”符:用以表示该输入项,读入后不赋予相应的变量,即跳过该输入值。
    如:scanf(\"%d %*d %d\",&a,&b);

    当输入为:1 2 3时,把1赋予a,2被跳过,3赋予b。

    3)宽度:用十进制整数指定输入的宽度(即字符数)。

    例如:

    scanf(\"%5d\",&a);

    输入:12345678

    只把12345赋予变量a,其余部分被截去。

    又如:scanf(\"%4d%4d\",&a,&b);

    输入:12345678

    将把1234赋予a,而把5678赋予b。
    例:
    main()
    {
    int a,b;
    scanf(\"%4d%4d\",&a,&b);
    printf(\"a=%d,b=%d\",a,b);
    }
    输入 12345 67890
    运行结果 a=1234,b=5

    4) 长度:长度格式符为l和h,l表示输入长整型数据(如%ld) 和双精度浮点数(如%lf)。h表示输入短整型数据。

    使用scanf函数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scanf函数中没有精度控制,如:scanf(\"%5.2f\",&a);是非法的。不能企图用此语句输入小数为2位的实数。

    2)在输入多个数值数据时,若格式控制串中没有非格式字符作输入数据之间的间隔则可用空格,TAB或回车作间隔。C编译在碰到空格,TAB,回车或非法数据(如对“%d”输入“12A”时,A即为非法数据)时即认为该数据结束。

网友B(2007-01-17):
    以后可以多发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