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COM口连接PLC问题

楼主(2006-09-06):
小弟初来乍到,请教一个问题。

我遇到一个需求是通过PC的COM口与PLC连接,当COM口处于OPEN状态时,传出信号给PLC,是PLC控制传送带停止运行;当COM口处于Close状态时,停止给PLC的信号。目前PLC控制传送带的部分已经实现,我的疑问是用COM口的哪几针与PLC连接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我曾经试验出COM口的2、3两针分别连接PLC的负端和输入端可以实现,但是只在一台笔记本电脑上可以,换到PC上就不行了。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不知道你为啥要这样实现,不就是R232或R485通讯么

COM口不是那样使用的,如果不知道可以看看
http://www.plcjs.com/bbs/dispbbs.asp?boardID=44&ID=948&page=1

如果你用的是三菱的PLC通讯可以看看

http://www.plcjs.com/bbs/dispbbs.asp?boardid=44&id=972

网友B:
我确实不了解COM口的工作原理,也不知道该如何与PLC连接

PLC的厂商只是告诉我需要通过PC机的COM口传出一个继电器信号,而且我在某些PC上确实测试通过了

除此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方式?我只是需要通过COM口控制PLC,进而控制传送带停止/开启运行

希望能给一个完整的解决方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