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自带电源问题

楼主(2006-09-07):
我用的222的西门子PLC在实验中PLC自带的24VDC电源输出没有了,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的?请赐教!

网友A:
你是如何检测的,有没有把输出的线甩开测量?有可能是外部原因造成电源保护

网友B:
没有,我所有的传感器都用的这个电源,当时输入没有了,就量了一下自带的电源没有了,后来整机断电再试还是没有.

网友C(2007-01-16):
内部的24V输出是一个典型的小功率开关电源。应该打开plc,检查全桥、开关管、肖特基整流管等元件是否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