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C++面向对象编程的基石

楼主(2006-09-07):
类——C++面向对象编程的基石

  结构体和类有相同的特性,但又有很大的区别,类是构成面向对象编程的基础,但它是和结构体有着机器密切的关系。

  我们在c语言中创建一个结构体我们使用如下方法:

 C++ 代码

//程序作者:管宁
//所有稿件均有版权,如要转载,请务必著名出处和作者

struct test
{
    private:
        int number;
    public:
        float socre;
};

  类的创建方式和结构体几乎一样看如下的代码:

 C++ 代码

//程序作者:管宁
//站点:www.cndev-lab.com
//所有稿件均有版权,如要转载,请务必著名出处和作者

class test
{
    private:
        int number;
    public:
        float socre;
    public:
        int rp()
        {
            return number;
        }
        void setnum(int a)
        {
            number=a;
        }
};

  但是大家注意到没有,标准c中是不允许在结构体中声明函数,但c++中的类可以,这一点就和c有了本质的区别,很好的体现了c++面向对象的特点!

  过去的c语言是一种非面向对象的语言

  他的特性是:

  程序=算法+数据结构

  但c++的特性是

  对象=算法+数据结构
  程序=对象+对象+对象+对象+........

  所以根据这一特性,我们在定义一个自己定义的结构体变量的时候,这个变量就应该是叫做对象或者叫实例

  例如

  test a;

  那么a就是test结构的一个对象(实例)

  test结构体内的成员可以叫做是分量,例如:

  a.socre=10.1f;

  那么number就是test结构的对象a的分量(或者叫数据成员,或者叫属性)score;

  在c语言中结构体中的各成员他们的默认存储控制是public 而 c++中类的默认存储控制是private,所以在类中的成员如果需要外部掉用一定要加上关键字public声明成公有类型,这一特性同样使用于类中的成员函数,函数的操作方式和普通函数差别并不大

  例如上面的例子中的rp()成员函数,我们如故有如下定义

  test a;

  的话,调用rp()就应该写成

  a.rp();

  成员函数的调用和普通成员变量的调用方式一致都采用.的操作符。

  这一小节为了巩固联系我给出一个完整的例子。

  如下(重要和特殊的地方都有详细的注解):

 C++ 代码

//程序作者:管宁
//站点:www.cndev-lab.com
//所有稿件均有版权,如要转载,请务必著名出处和作者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class test
{
    private://私有成员类外不能够直接访问
        int number;
    public://共有成员类外能够直接访问
        float socre;
    public:
        int rp()
        {
            return number;
        }
        void setnum(int a)
        {
            number=a;
        }
};

void main()
{
    test a;
    //a.number=10;//错误的,私有成员不能外部访问
    a.socre=99.9f;
    cout<<a.socre<<endl;//公有成员可以外部访问
    a.setnum(100);//通过公有成员函数setnum()间接对私有成员number进行赋值操作
    cout<<a.rp();//间接返回私有成员number的值
    cin.get();
}

网友A(2007-01-17):
可以多发点吗

网友A:
可以在详细点吗

网友B(2010-08-05):
正在学习这个。 希望能多举些例子。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