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_200FOR,NEXT循环指令执行问题

楼主(2006-09-08):
假设一个s7_200FOR,NEXT循环指令要执行10次,那么这十次是不是在PLC的一个扫描周期内先执行10次再继续执行后面的指令?
还是在十个扫描周期内完成,每个扫描周期只执行一次????
请各位高手详解!!
不胜感激!!

网友A:
实际写个程序试一下就可以了。没有PLC的话,找个模拟器也行,这个网站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