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CD码

楼主(2006-09-08):
关于BCD码
 在PLC数据转换中经常接触到BCD码,那么什么是BCD码,什么是压缩的BCD码?二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数字系统中,各种数据要转换为二进制代码才能进行处理,而人们习惯于使用十进制数,所以在数字
系统的输入输出中仍采用十进制数,这样就产生了用四位二进制数表示一位十进制数的方法,这种用于表示
十进制数的二进制代码称为二-十进制代码(Binary Coded Decimal),简称为BCD码。它具有二进制数的形
式以满足数字系统的要求,又具有十进制的特点(只有十种有效状态)。在某些情况下,计算机也可以对这
种形式的数直接进行运算。常见的BCD码表示有以下几种。

8421BCD编码

  这是一种使用最广的BCD码,是一种有权码,其各位的权分别是(从最有效高位开始到最低有效位)
8,4,2,1。
  例 写出十进数563.97D对应的8421BCD码。
    563.97D=0101 0110 0011 . 1001 01118421BCD
  例 写出8421BCD码1101001.010118421BCD对应的十进制数。
    1101001.010118421BCD=0110 1001 . 0101 10008421BCD=69.58D
  在使用8421BCD码时一定要注意其有效的编码仅十个,即:0000~1001。四位二进制数的其余六个编码
1010,1011,1100,1101,1110,1111不是有效编码。

2421BCD编码

  2421BCD码也是一种有权码,其从高位到低位的权分别为2,4,2,1,其也可以用四位二进制数来表示一位
十进制数。其编码规则如下表。

余3码

  余3码也是一种BCD码,但它是无权码,但由于每一个码对应的8421BCD码之间相差3,故称为余3码,其一
般使用较少,故正须作一般性了解,具体的编码如下表。

常见BCD编码表

十进制数 8421BCD码 2421BCD码 余3码
0 0000 0000 0011
1 0001 0001 0100
2 0010 0010 0101
3 0011 0011 0110
4 0100 0100 0111
5 0101 1011 1000
6 0110 1100 1001
7 0111 1101 1010
8 1000 1110 1011
9 1001 1111 1100
10 0001,0000 0001,0000 0100,0011

非压缩式和压缩式:
BCD又分为两种,非压缩式和压缩式两种。
前面这种81秒存成 “08,01” 是非紧密式,而紧密式会存成 “81h”
(直接以十六进制储存)。

非压缩的BCD码只有低四位有效,而压缩的BCD码则将高四位也用上了,就是说一个字节有两个BCD码。

BCD是用0和1表示十进制,如0000表示0,0001表示1,0010表示2,举例子1234表示成0001001000110100,而
压缩的bcd是用00表示0,01表示1,10表示2,110表示3等,但压缩的BCD并不固定,可看情况而定,所要的就
是用最少的位数表示尽可能多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