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软件厂商

楼主(2006-09-08):
 工控软件厂商
北京华富惠通、雅思、粤控、悉雅特、紫金桥、pcshematic、杰控、亚控、力控、tracemode、
柏元网控、华富、TNI软件公司、恒润

悉雅特http://www.citect.com.cn
澳大利亚悉雅特集团是工业自动化领域的先驱之一。作为世界领先的工控方案提供者,悉雅特集团所拥有的技术水平与商业竞争实力都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导地位。
悉雅特集团始建于 1973 年。在过去的 30 年里,集团由最初的只服务于澳大利亚本国市场的地区性公司飞速成长为全球机构遍布于澳大利亚,美国,德国,英国,荷兰,中国和南非以及拥有超过 500 个国际知名分销商和系统集成商的国际性企业。
集团于 1997 年发行股票成为上市公司,市场值超过 2 亿美元。良好的业绩帮助集团取得了连续 5 年名列利润回报前十名企业的优异业绩。
悉雅特集团拥有强大的产品研发部门,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工程师为不断完善与创造领先的技术与产品而不懈努力。同时,全球范围内的优势销售渠道和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无一不为悉雅特产品的世界领先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目前,悉雅特产品行销 40 多个国家, 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冶金、矿业、燃气、电力、水处理、食品与饮料等行业。在世界排名 500 强的公司里,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企业正在使用或曾经使用过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悉雅特集团为能够向广大用户提供卓越的技术和创造性的产品,并成功跻身于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行业的核心而深感自豪。
悉雅特(中国)有限公司作为澳大利亚悉雅特集团在中国区域投资的独资公司,成立于 1995 年,现在办公地点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作为世界著名工控企业的子公司,悉雅特(中国)有限公司致力于向用户提供完美的解决方案、一流的工程服务和先进的设备。自成立之初公司就以其具有国际标准的管理理念和领先的产品技术在中国市场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在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年,主打产品 CitectSCADA 监控软件的销售量就达到了 100 套。此后,公司的销售额每年都以 30%-50 %的幅度快速增长。
我们深知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市场只有最优秀的公司才能够傲视群雄。因此“永远超越客户之期望”就自然地成为了悉雅特(中国)有限公司全体员工的工作准则。这一理念在公司运作中着重体现在技术精良,设备专业和用户服务体系完善。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市场,公司在北京、上海、重庆和广州分别建立了办事处,并在西安成立了西北技术中心,从而形成了以办事处和技术中心全面覆盖中国市场的营销体系。成熟的营销构架在为各地的用户提供快捷的本地化服务的同时,也为公司进一步开拓潜在市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在公司业绩迅速增长的基础上,悉雅特楼宇自控(杭州)有限公司和悉雅特网络通讯(深圳)有限公司相继投入运营,从而实现了以自动化领域为核心来辐射相关产业,使产品与市场达到多样化的企业运营战略目标。
我们坚信用户的满意度是决定企业成败的核心因素。因此,悉雅特(中国)有限公司的目标是: 以世界领先的产品与技术为用户量身定做成熟高效的解决方案。
独具特色的企业理念:
企业使命: 在商业和工业领域内,最稳定高效地为使用人员提供准确的实时现场信息进而切实地提高用户的商业竞争能力。
企业目标: 悉雅特公司将在 5 年时间内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最受尊重的全球性高科技公司之一。
企业文化: 作为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悉雅特人坚信健康的企业文化是公司宝贵的无形资产,是企业取得成功收获的土壤。因此悉雅特(中国)有限公司始终保持着她鲜明而又独特的企业文化并使其在企业内部产生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悉雅特中国网站的建立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悉雅特用户和分销商,以及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的各界人士。我们非常愿意听取您的意见与建议,请联络悉雅特中国各办事处或全球其他分支机构。
Plant2Business 是悉雅特公司开发的系列解决方案,整合工厂和商业系统。基于开放的系统技术,Plant2Business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在企业里存取数据。
Citect Plant2Business 解决方案
Citect Plant2Business 是一个可以帮助用户方便而快速地建立与使用工业信息管理 ( Ampla) 解决方案的平台。通过从整个企业范围内的多重不同的系统中相提取并显示实时信息,Citect Plant2Business 可以有效改善 IT 经理,生产经理的决策过程。
Plant2Business 通过提供一个开放性的, 标准技术的通路来消除传统上隔离生产层和其它企业内部系统的鸿沟。
Citect Plant2Business 系列解决方案包括:
Citect Plant2Business Server
Citect Plant2NET Server
Citect Plant2Business Historian
Citect Plant2Business Downtime Solution
拥有了 Plant2Business 解决方案,企业内的任何一个被授予访问权的部门都可以运用他们所熟悉的工具和程序去获取生产层数据或商业数据信息。
生产部门,质管部门,维护部门,销售部门甚至客户都可以通过使用多种浏览方式来轻易地获取最新的信息。您也可以将您的商业活动中从工厂层起始的各个方面的信息实时传送给远方的可以连接因特网的客户。 以上所有的活动都可以在不影响工厂日常生产的前提下被实现。
在这种容易使用的配置环境下,您可以在几分钟内获取工厂层数据而不是通常的几天时间。全面整合工厂层与商业层的数据信息从没有象现在这样容易!
系统构成
Citect Plant2Business 解决方案系列包括一整套相互配合工作的组件。此外,即使您已经安装了 Plant2Business 服务器,新增的组件也可以在不影响整个系统运行的前提下被添加进去。
Plant2Business 服务器
使用 Plant2Business 服务器,您能在几分钟内安装软件,发布数据并且在屏幕上查看工厂数据。

利用 Microsoft 的操作模式协定,包括安装精灵、拖拉支持和热点链接,用户的学习进度会明显加快。

可以把工厂的数据输入 Microsoft SQL 服务器数据库或是 Oracle 数据库。

Plant2Business 允许在不同的 PC 上完成不同的分配任务,从而最终实现适应性与可升级性。

在连接工厂多项控制系统时,一个单一用户界面上可以显示来自工厂的不同区域,或是来自全球不同系统的数据。

Plant2Business 解决方案,不仅是简单地显示数据,而且还允许在控制系统中强制设定一个数据或下载一个配方。

ActiveX 脚本语言,包括 VB 和 Java 脚本可以在事件中被启动,使 Plant2Business 更加个性化,以适应您的需要。

数据传输允许您从一个数据源,例如 Citect 、 SQL 服务器或 Oracle, 向其他任何一个数据源传输数据。

Plant2Business 服务器的远程管理允许您在网络的任何位置改变配置。
对于任何管理信息系统,安全是极为重要的; Plant2Business 允许您设定向下访问至单个标签层。

在 Excel 和 Crystal Reports 中的预设报表模板使您能快速启动和运行。
任何 Plant2Business 服务器可以选择性地加入 Plant2NET 和 Plant2Pocket, 以便于随时随地的存取。
Plant2NET
是一个网络入口,使个人能够获得整个企业及时、相关和精确的工厂数据。 Plant2NET 允许用户通过使用简单的浏览器,如 Internet Explorer ,在因特网或企业局域网上浏览工厂数据。
通过利用与配置的分析组件, Plant2NET 允许用户设置个性化的工厂层数据界面,包括标签、报警和趋势。 Plant2NET 的界面还可以被设计成和您公司形象相同的画面。
简单的拷贝您的操作进程和其他文档进入 Plant2NET 服务器目录,您就可以访问操作文档了。
Plant2Pocket
提供了一种无线服务,它是忙碌的用户随时随地立刻获 得监控和控制信息。使用一般的掌上设备,例如个人数字助理( PDA )、掌上 PC 、移动电话等,用户就能在路上或在舒适的家中监控系统的操作了。
Plant2Pocket 是为无线式掌上设备特别开发的。掌上设备屏幕小、带宽有限,使用要求高。

昆仑工控----为大型专业工控企业联盟集团,以雄厚的资金为后盾,高、新、尖技术力量为核心,专门从事设计、生产、销售各种类型传感器、变送器、热工仪表、现场控制器、计算机控制系统、数据采集系统、组态软件、专用现场控制软件等。
  昆仑工控现资产总额超过千万,97年总产值为800万元,98年总产值1200多万元,2000年接近3000万元。中心下属三个独立法人企业,设有遍布各地的分公司,拥有技术员工260多人。主要人员来自中科院、航天部等单位,主要以技术开发、新产品设计、生产、推广为主,产品主要为工业现场、精密测控系统服务,多次承担国家重点项目的传感器及仪器仪表、自控工程的配套、集成工作,主要完成项目及产品应用项目有:
  航天运载火箭研究院十五所:卫星用容器测控系统
  海军高空侦查气球雷达姿态稳定系统
  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克莱斯勒汽车油箱盖疲劳检测系统
  电子部十九所:北京地铁工程温度及供水监测控制系统
  北京市长话局:温湿度测控系统
  海军青岛基地鱼雷发射水冲击压测量系统
  航天部运载火箭山西发射场火箭燃料储罐状态检测系统及卫星用容器检测系统等
昆仑工控主要产品有:温湿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液位变送器、浸水开关、各种数据采集板卡,通信、控制模块、各种现场热工仪表、测控仪表、数据采集器、无纸记录仪、多种环境状态监控仪,多路数据巡检仪、全中文工控组态软件等。
 主要客户遍及全国,主要有:
  大庆油田、辽化、大同矿务局、铁道部科研院、华北油田、胜利油田、深圳华为、深圳中兴通讯、广西华新、广州新太、北京国讯、沈阳正大等。
  在技术上,我们与中科院自动化所、电子所、清华大学等单位保持着密切的协作及相互技术支持,并与航天部各测试技术研究所紧密联系,从新产品选型、设计及老化、整机试验等运作都保证在高水平要求下进行,从而保证产品在技术中领先,质量上稳定,使用上可靠。在产品质量保证体系上,我们严格执行国家技术监督局对于计量器具生产企业的严格过程质量管理规范,凭借严格的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精确、可靠的产品,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赢得用户的信赖,是我国工控领域内实力雄厚、规模较大的工控专业产品生产、销售,系统集成的企业集团。在用户服务上,我们一直遵循客户第一的原则,把客户的需要看作我们的义务,并保证在24小时内对质量问题做出反应,拥有一支技术强的维护队伍。
北京昆仑海岸传感器技术中心:从事传感器、变送器、环境监控系统的研制、开发、生产,主要产品有:温湿度变送器、压力、液位变送器、二氧化碳、可燃气体变送器,流量、荷重、转速等各种传感器、变送器,以及环境状态监控仪等。<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0.5pt;

网友A:
京昆仑通态自动化软件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工控组态软件以及嵌入式一体化工控机的研制、开发、服务工作,主要产品有:MCGS通用版全中文工控组态软件、MCGS-WWW服务器版软件、嵌入式版组态软件。以及nTouch嵌入式增强型智能人机界面,产品以WinCE.net为操作系统,预装MCGS嵌入版组态软件,液晶屏从6.4寸到15寸,品种齐全,质量稳定,更适合为用户“量身定做,打制方案”。

Pcschematic比思电子
这是一个基于Windows环境的CAD程序,其目的是用于生成电子和电气类安装项目规划和设计。这是一个面向项目的程序,这就意味着有关这个项目的所有零部件(parts)都包含在同一个文件中:电气方框图(Electrical diagrams)、布线图(mechanical layouts)、目录表(tables of contents)、零部件清单(parts lists)、接端设备清单(terminals lists)、可编程逻辑单元清单(PLC lists)等等,以及其它各种类型的清单。如果同时有几个项目存在,你可以在各个项目之间进行相互拷贝。
PCschematic ELautomation 的设计来自一些基本的概念,这就是你能够自由地浓缩提取作为各种机电电气特性符号或内容,而程序则以实际的情况进行处理。
它超越了基本的绘图功能,PCschematic 提供了一系列内容广泛的功能,特别适合使用于机电电气项目。下面你将会发现你所需要的功能:
自动更新当前的路径 - 包括信号的参考符(references)
参考指示符(reference designations)
自动的 PLC 功能
支持安装更正绘图的方式
支持单线的方框图方式
设计检查
电缆连接器颜色代码控制
自动进行符号的放置
自动进行导线的序号编排
建立图形化的终端方式,以及电缆设计平面图
自动进行项目的更新 - 包括页面的信息不久你就会对这个程序充满信心,程序的按钮和菜单都遵循了通常Windows的标准和风格。
各个项目文件能够包含无限的页面,各个页面包含了多达 255 层的设计。你能够在不同的层次进行工作,其绘制方式却是相同的。
符号库

程序使用标准的 IEC 符号进行自动化、安装、流体力学/气体力学以及流程图的绘制。另外,你还能够发现一些 PLC的符号、传感器和变频器、智能搂寓安装、计算机和通讯、报警安装等等符号,以便用于图纸的绘制。你也能够很容易地建立你自己的符号,并且自动地组织你的符号库的文档资料。
数据库

在 PCschematic 中,你可以建立你自己的元件数据库。作为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有一些业内领先的元件供应商已经为程序建立了它们自己元件的数据库。从通常的元件信息进行了分解,如 EAN 编号、描述、元件供应商和价格等等,这些数据既包含了各个单独元件电子的,也包含了机械的符号。使用这些数据库,你可以很容易并且很安全地绘制方框图和机械尺寸图纸等,并能够产生清单,并且得到 PCschematics 自己的数据库程序。并且,你还能够使用如 Oracle 或者 Access这样的软件与 PCschematic ELautomation进行在线连接,采用的是ODBC 接口界面。所以,这些数据库能够被集成作为你公司数据库的一个部分。

清单(Lists)

在PCschematic ELautomation中,你能够设计你自己的零部件或元件清单、终端清单、PLC清单清单、标签、连接清单和目录表格。这些清单能够被程序自动地更新,各个绘制图纸也可以作为项目的一个部分。这些清单能够作为建立项目的页面,或者作为用户定义的文件,它们能够很容易地输入到其它的系统中,例如作为采购文件。
绘图的输入/输出

你能够输入或输出 DXF 格式文件。当然仅仅双方程序都能够认识的元素才能够被相互转换。
开放的应用程序

你可以具有到 PLC 工具的接口,作为扩展的工具。在从PLC工具输入期间,在图表中连接到PLC数据是直接被改正,当然是在严格的控制之下进行的。 PCschematic 是如此的开放,以至于你能够设计自己的应用程序。
网络

基于许多客户的考虑,PCschematic扩展了网络的应用能力,以及这些文件的网络授权的安全性和灵活性。
支持各种语言和字符

你可以安装英语、丹麦语或德语的版本。同时也有这些电子版的手册。程序包含了支持许多字符集,例如俄语、葡萄牙语、波罗地海语字符。 另外,这个程序还包含了一些可转换的项目字符。在这个程序中,如果需要,你可以添加新的语言字符。PCschematic至少在10多个国家广泛地使用。
升级和热心服务

DpS CAD-中心一直和我们的用户保持联系,这也是进一步开发程序的基础,每年新版本的程序都是基于这些而发布的。维护费(maintenance)在有效期的用户可以直接从互联网上下载新的版本。另外,当地的代理商可以提供具有专业水准的热线服务。用户可以将自己没有解决的问题或疑问提交给我们,一定都可以得到满意的答复。
避免反复重复的操作疲劳

为了减少鼠标的使用,PCschematic还包括了先进的鼠标捕获系统(Mouse Chasing System),在工作期间程序学习掌握快捷键,在程序中的快捷键也被设置为单个按键 - 例如 \"s\" 表示 \"符号(Symbols)\"
硬件需求

PCschematic是一个独立的 Windows 程序。所以,你不需要其它任何程序,PCschematic就能够建立你的电气类的文档资料。这个程序对硬件的最低要求是PC 486机器、66Mhz 主频、16 MB RAM(建议使用Pentium机器、32 MB以上内存)
采用 PCschematic 工作
为了使得工作工作更加方便,元器件的供应商已经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你所需要的数据,包括PCschematic中所需要的电子的和机械的符号和数据。
当你在数据库中选取了一个元器件,你将自动得到这个元器件的电气符号。
当你随后在图中放置这个符号时,程序将自动编排这些元器件在图中的符号编号。这些符号也能够通过使用代码选择条得到。
当你完成了你的电气框图后,程序将自动填写元器件清单和部件清单,并不一定需要你输入元器件的信息。
这样,你就能够集中精力在电气的总的功能方面的问题,而让软件来处理具体的细节问题。
从框图中得到电气符号的组织结构后,程序将自动地得到元器件的机械符号。这些符号能够用于实际机械的布局布线设计。最重要的时这软件应用标准的IEC符号进行自动化 安装 流体力学、气体力学以及流程图的绘制,另外 还有些 PLC 传感器 变送器 智能楼宇安装 计算机和通信 报警安装以及平面布置符号。PCschematic Elautomation 能够设计出自己的零件或者元件清单 接线端子清单 PLC清单 电缆清单 标签 连接清单 和目录表,这些清单会自动更新每一项都是项目的一部分,这些清单可以作为项目的页面,也可以作为用户的自定义的文件,能够容易输出到其他系统中。PCschematic Elautomation 的配置非常低 最低要求是 486机器 66M以上的CPU、16M的内存 Windonws 系统 相信各位买了二手手提电脑都迅控服务器是通过一系列的接口来完成和其它组件之间以及和外部其它第三方组件之间通讯的。数据库可以通过IO接口从现场采集实时数据,通过Web服务器可以向IE等标准浏览器发布动态画面,通过内部接口和流程图组态系统或运行系统进行通讯,通过提供API可以和其它各种用户程序进行通讯,通过提供控件和OPC、D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