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如何用按钮调整模拟量输出大小

楼主(2006-09-09):
我是新手,没做过模拟量,最近要做个方案,编了一段程序如图:

要实现I0.0对模拟量手动增加,I0.1对模拟量手动降低,按一下分别增加和减少0.1mA,图中只做了增加,而且增量比较大,但在S7-200仿真软件中输出看不到效果,不知道程序有什么问题,还请高手指点!
第一次做模块量程序,还请多多指教啊

[upload=jpg]UploadFile/2006-9/2006998455897556.jpg[/upload]

网友A:
程序肯定有问题

首先你要明白,你增加0.1mA,程序里的数字量应该增加多少?

你说的增量大,就是你对模拟量的输出与程序之间的关系没有理清

0~20mA对应0~32000,然后再对你程序修改看看

网友B(2006-12-24):
首先你程序的累加有问题,IN2应该是VW2,IN1是要累加的值;

其二,在S7-200中模拟的读入还要做处理,读入的数还要右移3位,输出也是这样。

其三,就像二楼所说的,你要算出0--20mA所要对应的数字量是多少,根据你所要的精度,给出步进值。

其三,累加时要加上限限制。

网友C:
了解了一点,但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D(2007-02-18):
以下是引用nkqs2003在2007-1-20 14:13:00的发言:

程序肯定有问题

首先你要明白,你增加0.1mA,程序里的数字量应该增加多少?

你说的增量大,就是你对模拟量的输出与程序之间的关系没有理清

0~20mA对应0~32000,然后再对你程序修改看看

模拟量的输出与数字量关系没有理清

网友E:
SM0.0是一直+,你的VW2=1000,只需要几个 周期,就+到顶了

你吧VW2改为1个周期内为某值或者+法变变

网友F:
哈哈,我也是刚学,首先你的程序没注释

第二,SM0.0好像是RUN下始终为1,于是网路2为一直加

第三,就是上面诸位提到的数值转换(我也没学到哪呢)

还有就是,觉得有点复杂了

网友G(2007-06-21):
说的有点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