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朋友说他工厂里的PLC经常坏,为什么?那个厂家的PLC可靠?(高手一定要看哦

楼主(2006-09-09):
PLC我是个门外汉。但是该工厂的环境我也大概见识过。

环境很恶劣!很潮湿、周围有强电、继电器、估计机器摩擦也会有静电。

但是我想:PLC不是说可靠性很高吗?应该有做个相应的可靠性试验才对啊?

请问:1、那家公司的PLC稳定性、可靠性比较好?

2、该家公司做过那些可靠性实验?(比如:高低温、潮湿、ESD,EMC等专业试验,及各试验的规格。

比如,ESD 打多少伏都没问题,高低温多少度等?)

PS:朋友叫我帮他提个建议。我是虽搞电子的,但对PLC行业不熟悉,但朋友比较信任我,死都叫我帮忙,没办法,呵呵。大家请不必吝啬,多发言。就是要把情况给我说清楚哦(主要是第二各问题),好让我做选择时比较容易些!

谢谢!!!

网友A:
关于厂家做过哪些试验,一般只有笼统的介绍。不过你可以向厂家直接索取相应的标准和认证

网友B(2006-10-20):
居我了解。PLC的稳定度高是在环境不能够太差的情况下,你说的情况确实太差了点

我以前在一个做电池的公司,那里的环境真的是差,主要不是湿度,而是粉尘,这是一个致命的伤害,一年坏了两个,设备厂家气啊,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烂泥糊不上墙啊!!

网友C:
我厂用的是欧姆龙,三菱,和ABB的PLC ,我厂是中密度纤维板厂环境十分恶劣,欧姆龙没出过问题,三菱的不太好

网友A(2007-01-19):
在好的设备也需要有懂它的人用,否则后果。。。

网友D:
西门子的不错

网友E:
首先解决您的配电柜,对电柜进行密封并加电柜空调改造,保证柜内环境.然后实用西门子PLC.

网友F:
自己保证一下环境有好处!

网友G:
我们这西门子,AB,ABB,横河的PLC都有,都是生产一线的,但是感觉都没什么问题,质量上存在的差别不是很大,你朋友的PLC的问题,一个是可能生产环境真的很差,一曝十寒,那估计什么品牌的都不好使,或者是这样,不是PLC产品的问题,而是比如现场接线的问题,或者上位机的问题,和PLC产品本身没什么关系,但是都归罪到PLC这个词上,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网友H:
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可以说用什么PLC都可能出故障。现在的问题不是测试PLC,因为厂商都测试好了。

即使需要测试也没必要在现场测试。对于使用哪种PLC,主要根据用户的需要。西门子的质量不错,但售后差一点,施耐德的售后和技术支持不错,性价比高。根据现场的布局,PLC可以通过远程站离恶劣的环境远点。建议楼主还是找个行家具体讨论吧。

网友(2007-02-25):
环境对PLC很重要呀,同志

网友I:
这样恶劣的

环境 ,建议你买AB的PLC,他们的产品有很多种类,我用过很多种PLC,最好的还是AB的,性能好,也非常

稳定,就是价格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