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一个朋友说他工厂里的PLC经常坏,为什么?那个厂家的PLC可靠?(高手一定要看哦

楼主(2006-09-09):
PLC我是个门外汉。但是该工厂的环境我也大概见识过。

环境很恶劣!很潮湿、周围有强电、继电器、估计机器摩擦也会有静电。

但是我想:PLC不是说可靠性很高吗?应该有做个相应的可靠性试验才对啊?

请问:1、那家公司的PLC稳定性、可靠性比较好?

2、该家公司做过那些可靠性实验?(比如:高低温、潮湿、ESD,EMC等专业试验,及各试验的规格。

比如,ESD 打多少伏都没问题,高低温多少度等?)

PS:朋友叫我帮他提个建议。我是虽搞电子的,但对PLC行业不熟悉,但朋友比较信任我,死都叫我帮忙,没办法,呵呵。大家请不必吝啬,多发言。就是要把情况给我说清楚哦(主要是第二各问题),好让我做选择时比较容易些!

谢谢!!!

网友A:
他用的那家的啊?静电用接地解决嘛。交流:WXCHENPENG@126.COM

网友B(2006-11-11):
主要看坏的什么部位.是电源烧毁 还是程序混乱.再就是接地

网友C:
?

不会吧,我所在地是杀猪,那个潮湿都可用。主要看具体故障现象。

网友D(2007-05-14):
欧姆龙的比较不错

网友E:
电源问题,I/0点的保护

网友F:
俱体问题应俱体分析,还是把坏的部位,在什么情况下坏的,说细一些。交流:QQ:435794214

网友G:
“环境很恶劣!很潮湿、周围有强电、继电器、估计机器摩擦也会有静电。”

这种“恶劣”好象都可以消除吧,关键要看PLC坏在哪里?才能采取了相应对策。

至于那个厂家的PLC可靠,应该是同规格市场上卖的最贵的那家吧。

网友H:
三菱,台达的都不错的

网友I:
这种环境要采取相应保护措施,不然用什么PLC都不行。

网友J:
现在市场上PLC有假,有水货.各位大侠要小心.

网友K:
一,电源有干扰使用滤波器,并加UPS电源(我公司在重要设备或测量精度要求高使用UPS).

二,环境潮湿,PLC必须安装在控制柜内,在柜体上安装小型控制柜专用空调就能除湿除潮.

三,使用设备有较高的静电,输入输出线路使用带屏蔽的线路,一端接地,有效防止静电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