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朋友说他工厂里的PLC经常坏,为什么?那个厂家的PLC可靠?(高手一定要看哦

楼主(2006-09-09):
PLC我是个门外汉。但是该工厂的环境我也大概见识过。

环境很恶劣!很潮湿、周围有强电、继电器、估计机器摩擦也会有静电。

但是我想:PLC不是说可靠性很高吗?应该有做个相应的可靠性试验才对啊?

请问:1、那家公司的PLC稳定性、可靠性比较好?

2、该家公司做过那些可靠性实验?(比如:高低温、潮湿、ESD,EMC等专业试验,及各试验的规格。

比如,ESD 打多少伏都没问题,高低温多少度等?)

PS:朋友叫我帮他提个建议。我是虽搞电子的,但对PLC行业不熟悉,但朋友比较信任我,死都叫我帮忙,没办法,呵呵。大家请不必吝啬,多发言。就是要把情况给我说清楚哦(主要是第二各问题),好让我做选择时比较容易些!

谢谢!!!

网友A(2006-11-23):
西门子的不错!

网友B:
我听说西门子的稳定性相当不错!

网友C:
不管是什么牌子的PLC,毕竟是精密电气,对环境要求相对较高。

所以各个厂家对PLC的使用环境都有一定的要求。

国外设备都配有符合相应标准的电气控制柜,而且根据不同的设备,电控柜和设备间的距离也不同。

所以楼主啊,没有绝对的性能好坏。不过西门子的PLC确实不错

网友D:
还是支持西门子

网友E:
楼主所说PLC损坏是指软件损坏还是硬件损坏?西门子的PLC是不错,但如环境太恶劣,用手机砸核桃终不是正途,建议控制柜采取一些防潮措施,电磁环境太恶劣的话,PLC的输入端增加滤波和光电隔离措施,厂里的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F:
西门子有一部分可以适应恶略环境的

网友G:
支持

楼主所说PLC损坏是指软件损坏还是硬件损坏?西门子的PLC是不错,但如环境太恶劣,用手机砸核桃终不是正途,建议控制柜采取一些防潮措施,电磁环境太恶劣的话,PLC的输入端增加滤波和光电隔离措施,厂里的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仅供参考

毕竟PLC还是精密工控器件,最好还是从外部找找方案,同时找找支持军工级的产品。

网友H(2007-03-03):
一是改善下电气环境,屏蔽+接地

二是做好电气隔离,做好防潮防尘

三是找找IP防护等级高的,但是成本肯定会高的

另外,你所说的可靠性数据在相关PLC的系统手册等中可看到

网友I:
现场传感器I/O等采用IP54现场总线模块,可以直接安装在恶劣环境,而CPU等另外安装在环境较好的地方(或现场直接安装在防护等级较高的控制柜内,但柜体必须采用强迫风冷〈冷却+除尘〉和干燥措施)

网友J:
西门子的很好吗?

网友K(2007-04-19):
一是改善下电气环境,屏蔽+接地

二是做好电气隔离,做好防潮防尘

三是找找IP防护等级高的,但是成本肯定会高的

网友L:
siemens的PLC很好吗?据我所用,西门子PLC和触摸屏坏的是最多的。我可以给大家发照片,我手头坏的西门子PLC和触摸屏一大堆

网友M:
三菱的不错;我们厂的环境很差;用三菱FX1N三年没有硬件故障

网友N:
西门子 我们公司的全用西门子

网友O:
没有绝对的,要看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