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型的VB-PLC控制系统

楼主(2006-09-09):
摘要:笔者研究开发的VB-PLC控制系统是一种成本低,结构简单,性能优异的新型自动控制系统。它将VB技术和PLC技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得PLC的全部控制功能可在一台普通PC机上实现。它可对受控系统同时实施VB界面软键盘控制和外部硬键盘控制,也可由主机实施半自动或全自动控制,实用中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无论对于小型系统还是大型系统,这种新型的VB-PLC控制系统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该技术目前已经用于安检车和智能机中。

关键词:VB PLC 控制系统

一、VB-PLC控制系统结构

主机与PLC之间的全部信息传输只需一根RS-232电缆作串行通讯,该通讯为主从模式+从机主动模式。PLC与受控系统之间的全部信息分两组,命令取自PLC的输出点,状态送到PLC的输入点。PLC的输入点全部具有光电隔离,信号高电平为24V。PLC的输出点全部为继电器,可直接驱动220V负载。该系统可对受控系统同时实施VB界面软键盘控制和外部硬键盘控制,也可由主机实施半自动或全自动控制。

二、一个VB界面实例

VB界面通过数据监控框,可以观察到相应的按键命令码和相应的系统状态码。本例设计的选项有:主机端口,PLC单元号,接收数据量,定时常数选择,硬键的灵敏度选择,以及界面软键盘和外部真实键盘之间的切换。图中下边共20组软键盘,每组软键盘可以控制一个执行单元(如一个电机),或一个执行系统(如一组电机)。外部设备的状态由图中的指示灯进行实时显示。数据传输的全过程可以在监控框内看到,异常情况将被指示。此外,五个报警灯中的任一个在报警的同时,可将有关系统复位。

必须说明:界面选项是根据具体要求设计的。可减去不需要的控件,亦可增加新控件。例如:要求实用中可选择PLC控制程序的不同功能段,那就可以在界面上增加一组单选控件,该组控件可以选择所需要的动作逻辑,等等。

三、VB-PLC控制系统工作原理

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为自动控制领域内的主流控制器件。其优异的控制性能主要体现为实时性,可靠性和灵活性。在计算机平台上,国际上一直通用的是梯形图软件,例如OMRON公司的CX-P系统,及西门子的STEP-7基本版等。

近十年来,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也全面带动了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总线和通讯技术,诊断技术,以及局域网等技术与PLC技术的融合,使自控技术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诸多变革中,有一种倾向一直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这就是如何将PLC纳入主机(即一台普通PC机)的控制,从而在更高层次和更友好的人机界面上实施系统控制。在这方面,国内外近些年已出现了一些商品化的成熟软件,例如西门子的WinCC6.0,WinAC以及国内的欧陆T800图形监视器等。这些软件都比较庞大,一般在几十兆字节以上,作为通用组件,对于特定的受控系统显然不是最佳选择。

VB-PLC控制系统,则是在针对具体受控系统的层面上,直接进行VB主控程序(界面)及与PLC通讯的设计,从而实现在更高层次和更友好的人机界面上实施系统控制的目的。

从本质上说,VB-PLC控制系统是上述通用软件的底层技术,它是一种方法。按照这种方法,面向具体问题进行设计。通常的VB主控程序小于100K字节。该系统的基本工作原理如下。

在主机中编写一个VB主控程序,它在高层次上对受控系统进行基本逻辑控制。在从机中编写一个梯形图程序,它将基本逻辑细化为动作逻辑(相当于控制层面上的微指令)。两机之间的信息全部经由RS-232电缆传输。系统启动时,受控系统的状态全码自动输入主机,主机根据状态全码,可自动或利用VB界面上的软键盘或利用外部硬键盘,发出控制命令,受控系统随即响应,执行相应的逻辑动作;与此同时,受控系统的新状态全码即刻返回到主机,为下一步控制做好准备。完整的控制过程可以在VB主控程序中自动连续执行,亦可由VB软键盘或外部硬键盘操作。

四、串行通讯的特点及通讯安全保障

VB-PLC控制系统的串行通讯端口设置为:波特率9600,开始位1位,数据位7位,偶校验,停止位2位。通讯模式分为主从模式和从主模式(即从机主动模式)两种,均用来传输二进制合成的十六进制信息。由于二进制信息的每一位都对应于一个开关量(命令或状态),故这种通讯可称为串行通讯并行控制,其传输代码简短而信息密度很高。这两种通讯模式均受OMRON的标准HOST-LINK通讯技术支持,以下简述。

(1)主从模式:这是一种主机发出命令码,从机送回响应码的通讯模式,看下面的实例:

例1:

?主机发出命令码? @ 00 WD 0000 AAAA BBBB CCCC FCS ?↙

对命令码的解释如下:

@:头码。

00:PLC的单元号,在只有一个PLC的情况下,设为00。在多PLC情况下,单元号可取00?31,显然,该系统可实现PLC集群控制,

WD:命令。表示从PLC的DM区内指定内存单元首址开始,写入数据。

0000:指定内存单元首址。

AAAA:写入的第一个数据字,其二进制数据为1010 1010 1010 1010。

BBBB:写入的第二个数据字,其二进制数据为1011 1011 1011 1011。

CCCC:写入的第三个数据字,其二进制数据为1100 1100 1100 1100。

FCS:帧校验和。其计算范围从第一个字符到FCS之前。

?↙:结束符。

HOST-LINK通讯技术规定,不计其他字符,每帧最大传输29字,计116字符,共计464位状态或控制信息。可传输多帧。

?从机送回响应码? @ 00 WD 00 FCS ?↙

对响应码的解释如下:

@ ,00,WD及FCS,?↙的意义同上,第二个00为对本次通讯的评估结果码,00在此表示通讯正常。显然,结果码检测和帧校验和(FCS)监测技术的同时使用,使得数据的传输很安全。

例2:

?主机发出命令码? @ 00 RD 0000 0003 FCS ?↙

对命令码的解释如下:

@,00,0000,FCS,?↙意义同上。

RD:命令。表示从PLC的DM区内指定内存单元首址开始,读取数据。

0003:读取的字数。

?从机送回响应码? @ 00 RD 00 AAAA BBBB CCCC FCS ?↙

对响应码的解释如下:

@,00,RD,00,及FCS,?↙的意义同上,AAAA,BBBB,CCCC为上例写入PLC的数据,在此被读回。

(2) 从主模式: 这是一种从机发出命令码,主机无响应码的通讯模式,看下面的实例。

例3:

?从机发出命令码? @ 00 EX AAAA BBBB CCCC FCS ?↙

对命令码的解释如下:

@,00,AAAA,BBBB,CCCC,FCS,?↙的意义同上,EX是一个特殊的命令码,它实际上是在PLC内部,系统对于梯形图指令TXD(数据发送指令)的响应。在此,TXD指令已经对数据源首址和数据量作了说明。顺便指出,OMRON系统允许一种非协议串行通讯模式,可以传输英文文字信息。VB-PLC控制系统同样具备这种能力。

五、数据结构

PLC的数据结构,是以字为单位。每字四位十六进制数,如上面所提到的数据AAAA就是一个字。每位十六进制数对应于四位二进制数,如A对应于1010。每位二进制数即一个开关量(命令或状态)。显然,VB-PLC控制系统的数据结构,必须以三维数组为基础,按字序-字符序-位序来排列。在此基础上,才可将VB主控程序中的变量与梯形图程序中的点号进行对应。由于PLC输入输出点号并不完全连续,并且读写特性与PLC的内部环境有关,因此这种对应关系需经过变量空间变换,这里不再赘述。

六、VB-PLC控制系统特点总结

(1)该系统使普通的PC机很容易获得PLC强劲的控制能力。它是PLC查询-主机中断模式的完美结合,从而大大节约了主机资源。主机中的任何上层程序,只需将VB主控程序作为子程序嵌入其中,即可实现对系统的实时控制。该系统在主机和受控系统之间,同时进行全信息双向传输,这一重要功能使其实时控制能力高度可靠。

(2)该系统中,主机中的VB主控程序基本实现模块化(函数的逐级调用),编程时只须面向问题,给出命令的二元逻辑值,类似延时一类问题根本不必考虑;一切动作逻辑的细节,包括从0.01秒到数小时的延时,均可放在PLC的梯形图程序中。PLC作为专业工控部件,内部具有极丰富的软件化模拟硬件资源,故具有强大的控制功能,可编出动作丰富,定时精确的控制程序。使用CX-P梯形图软件编写梯形图应用程序,逻辑直观形象,并且可进行在线修改,其编程质量一般优于直接使用汇编语言。

(3)该系统受OMRON标准HOST-LINK通讯技术支持,采用了结果码检测和帧校验和双重通讯监测技术,数据传输安全可靠。该系统采用串行通讯并行控制,其命令和状态码均为二元逻辑,传输代码简短而信息密度高。该系统最大程度地简化了受控系统结构和中间环节,并最大程度地简化了系统硬件,从而提高了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并降低了成本。PLC的24V高输入电压和最高可达250V的控制电压,进一步提高了全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4)该系统可对受控系统同时实施VB界面软键盘控制和外部硬键盘控制(这两种控制模式可根据要求设定优先级),也可由主机实施半自动或全自动控制,实用中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在工程的开发设计中,使用该系统将有效地降低开发成本和缩短开发周期。

(5)该系统可在VB界面上方便地选择主机串口号,PLC网络节点号(即PLC单元号)及通讯信息量等,故可实现对大型工程(PLC集群系统)的实时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