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层电梯自动门的PLC梯形图设计

楼主(2006-09-09):
摘要:电梯自动门的电气设计是电梯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低层电梯因为层数少,一般可将现场开关量信号直接连接至PLC的I/O端口,而不必考虑采用RS—485通信方式。本文以3层3站集选低楼层电梯为例,介绍自动门的PLC梯形图设计。

关键词:轿厢;自动门;开/关门;呼梯按键

作为垂直运输工具的电梯应用越来越广泛,其中许多低层电梯(2—5层)如厂房货梯、小洋房私宅电梯等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低层电梯比起高层电梯,在设计技术上虽然有许多可以简化的地方,但仍包括电气设计、轿厢和导轨设计、曳引机设计等主要部分,其中电气设计的一个关键是自动门的控制设计,因为它与电梯上、下行和各种呼叫信号的关系很大,且控制逻辑比较复杂。本文以PLC控制的低层电梯为例,介绍其自动门控制设计方法。

1 电梯自动门控制要求

电梯自动门分为轿厢门和厅门,轿厢门封住轿厢的出入口,它由装在轿厢顶上的自动开门机构带动;厅门封住井道的出人口,由轿厢门带动,因此又称为被动门。由于轿厢门和厅门总是联动的,所以开、关门是指两门的同时开或关动作。自动门的电气控制包括拖动装置和开关门逻辑控制线路两部分。在传统控制方法上,拖动装置由直流电机、分压电阻和继电器线路构成,它可控制门电机的正反转及调节门的速度,如图1所示。其中,JKM为开门继电器,JGM为关门继电器。关门时,JGM闭合,JKM释放,电阻R1与R2构成分压线路。

[upload=png]UploadFile/2006-9/2006991154661363.png[/upload]
图1 直流门电机控制线路

电机起动时的工作电压为R3上的分压;随着门的运动,当1GM被压动时,分压减少,速度降低;当2GM被压动时,分压再度减少,门以更低速度闭合,至最后撞到关门极限开关STl后,JGM释放,电机停止。开门时,JKM吸合,JGM释放,电机转向与关门相反,Rl与R2构成分压,门运动至调定位置,使3GM闭合,门速度减低,直至撞到开门极限开关ST2后,JKM释放,电机停止。

开关门逻辑控制的形式多样,有继电器控制、PLC控制和微型机控制等方式,其控制目的是:在各种情况下使JKM或JGM得电,从而实现开门、关门动作。在设计中一般应满足下列几点要求:(1)电气联锁:厅门、轿门关好后电梯才能运行,JKM、JGM也应互锁;(2)自动开关门:电梯平层后应自动开门,如果门打开一段时间(5—10秒)仍无人乘梯或呼叫,门将自动关闭;(3)手动指令开关门:乘客在轿厢内按下开门按键时应开门,按下关门按键时应关门;(4)安全防夹,即门在关闭过程中碰撞或夹住障碍物时,应立即打开;(5)本层开门:电梯停层时,如有人在当前层呼叫,电梯应开门迎接乘客。

2 自动门控制线路及PLC梯形图设计

三层三站集选电梯的控制系统原理图如图2所示,该电梯采用西门子6ES7 216 PLC(24输入,16输出)为控制器。由于此处仅介绍开、关门的PLC控制部分,因此图中只画出与门动作有关的输入、输出信号。例如,与门控制有关的输入信号有:开/关门极限行程开关、安全防夹开关(与安全触板联动)、轿厢内开/关门按键、各楼层呼叫键和内选键、位置磁感应开关等;门控制输出信号有:开门继电器JKM、关门继电器JGM、指示灯等。PLC输入/输出信号名称及地址定义如表所示。在PLC的内部图2 电梯控制系统原理及PLC输入/输出点分配

[upload=png]UploadFile/2006-9/20069911541857358.png[/upload]

寄存器中,还定义若干辅助继电器和定时器。如定义MO.0作为“开门条件成立”记忆单元,M0.4作为电梯运行标志位,T3.3为开门—关门转换延时用定时器,它使JKM和JGM按顺序分时动作,以实现互锁;T3.4为电梯平层后延时开门用定时器,T3.5为无人乘梯时自动延时(5—10s)关门定时器。

表 PLC输入/输出点及内部继电器、定时器定义

PLC输入指令

PLC内部信号及输出信号

指令信号

输入地址

信号含义

指令信号

输入地址

信号含义

ST1

I0.0

轿门开门极限开关

L1

Q0.0

1层上行呼叫指示

ST2

I0.1

轿门关门极限开关

L2

Q0.1

2层向上呼叫指示

ST3

I0.2

轿门防夹安全开关

L3

Q0.2

2层向下呼叫指示

SB1

I0.3

轿厢内开门按键

L4

Q0.3

3层下行呼叫指示

SB2

I0.4

轿厢内关门按键

KA1

Q0.4

电机正转(上行)

SB3

I0.5

内选1层按键

KA2

Q0.5

电机反转(下行)

SB4

I0.6

内选2层按键

KA

Q0.6

电机停止(平层)

SB5

I0.7

内选3层按键

JKM

Q0.7

开门继电器动作

SB6

I1.0

1层向上呼叫键

JGM

Q1.0

关门继电器动作

SB7

I1.1

2层向上呼叫键

SB8

I1.2

2层向下呼叫键

T3.3

开门—关门转换延时定时器

SB9

I1.3

3层向下呼叫键

T3.4

平层后延时开门定时器

ST5

I1.5

电梯接近1层感应开关

T3.5

开门后延时关门定时器

ST6

I1.6

电梯向下接近2层感应开关

M0.0

电梯运行标志(包括电机匀速正、反转和加、减速)

ST7

I1.7

电梯向上接近2层感应开关

M0.4

开门条件成立辅助继电器

ST8

I2.0

电梯接近3层感应开关

PLC的梯形图如图3所示。其中,梯形图右边为指令功能注释。开门逻辑包括开门条件(共6条)和禁止开门条件(共2条),关门逻辑包括关门条件(共2条)和禁止关门条件(共4条)。另外,开/关门逻辑线路中均设置自锁回路。开门条件成立后,需延时0.5秒才接通JKM继电器,以避免JKM和JGM同时接通,造成电路短接过电流。

[upload=jpg]UploadFile/2006-9/20069912223170294.jpg[/upload]

图3 电梯开/关门PLC梯形图及功能注释

3 结语

在电梯设计中,电梯开/关门控制逻辑较其它电路如上、下行控制逻辑更复杂,因此开/关门控制逻辑是电梯电气工程设计中的关键。本设计方案较简易、实用,适用于厂房、私家公寓等低楼层普通电梯的开/关门设计。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9 12:23:21编辑过]

网友A(2006-11-05):
我正好需要 谢谢大哥了

网友B:
貌似看懂了!

网友C:
好难啊 不过我努力把这段程序看懂的

网友D(2007-03-14):
第5行的I2.0是不是应该为I0.2呀?请教中.

网友E:
相当来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