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怎么把PLC里的程序考到电脑上,fx1s的??

楼主(2006-09-10):
请教。。。QQ24542307

网友:
用三菱的编程线SC-9

网友(2006-11-14):
用数据线直接写出到电脑就OK!

网友:
用数据线上传啊!~~~

网友(2006-12-26):
以下是引用liurt349在2006-11-14 20:49:00的发言:
用数据线直接写出到电脑就OK!

没错哦。用电脑直接读出即可

网友:
读出来后,另存为....就可以了

网友(2007-10-07):
就这样办吧!

网友(2008-03-11):
原来是这样

网友:
连上编程电缆 然后下载或者上传程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