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PLC与CC-Link配置与应用

楼主(2006-09-11):
CC-Link通信原理简介

CC-Link的底层通讯协议遵循RS485。

一般情况下,CC-Link主要采用广播-轮询的方式进行通讯。具体的方式是:主站将刷新数据(RY/RWw)发送到所有从站,与此同时轮询从站1;从站1对主站的轮询作出响应(RX/RWr),同时将该响应告知其它从站;然后主站轮询从站2(此时并不发送刷新数据),从站2给出响应,并将该响应告知其它从站;依此类推,循环往复。广播-轮询时的数据传输帧格式请参照图2,该方式的数据传输率非常高。
  除了广播-轮询方式以外,CC-Link也支持主站与本地站、智能设备站之间的瞬时通讯。从主站向从站的瞬时通讯量为150字节/数据包,由从站向主站的瞬时通讯量为34字节/数据包。瞬时传输时的数据传输帧格式请参照图2,由此可见瞬时传输不会对广播轮询的循环扫描时间造成影响。

CC所有主站和从站之间的通讯进程以及协议都由通讯用LSI-MFP(Mitsubishi Field Network Processor)控制,其硬件的设计结构决定了CC-Link的高速稳定的通讯。

CC-Link网络设置与编程

  在基于CC-Link现场总线的应用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对系统进行通信初始化设置。目前CC-Link通信初始化设置的方法一般有三种,1)采用的是最基本的方法,即通过编程来设置通信初始化参数。2)使用CC-Link通信配置的组态软件GX-Configurator for CC-Link,采用通信初试化设置的方法。该组态软件可以对A系列和QnA系列的PLC进行组态,实现通信参数的设置,整个组态的过程十分简单,但遗憾的是,目前该方法还不支持Q系列的PLC。3)通过CC-Link网络参数来实现通信参数设定。这是Q系列的PLC新增的功能,而A系列和QnA系列PLC并不具备这项功能。整个设置的过程相当方便。只要在GPPW软件的网络配置菜单中,设置相应的网络参数,远程I/O信号就可自动刷新到CPU内存,还能自动设置CC-Link远程元件的初始参数。如果整个CC-Link现场总线系统是由Q系列和64个远程I/O模块构成的,甚至不须设置网络参数即可自动完成通信设置的初试化。

  对Q型PLC来说,利用网络参数设置的方法是最为简单有效的,只要按规定填写一定量的参数之后就能够很好的取代繁冗复杂的顺控程序。在发生错误或是需要修改参数时,同组态软件一样,也能很快地完成,减少设置时间。然而它的不足之处,在于设置过程中跳过了很多重要的细节,从而无法真正掌握PLC的内部的运作过程,比较抽象。例如在填写了众多参数之后,虽然各站的数据链路能正常执行,但是却无法理解这些参数之间是如何联系的,如何作用的,如何使得各站的数据链接得以正常完成。在实际CC-Link的应用中,通过网络参数来进行通信初始化设置的方法不失为一种最为优越的方法,方便、可靠、功能全面这三点就已经很好的满足了系统的需求,缩短了CC-Link现场总线在应用于各种不同的工控场合时设计和调试的时间,降低了工作的难度,更方便了以后的故障检修和维护。遗憾的是它只适用于小Q系列PLC。

网友A(2007-07-27):
怎么没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