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不懂模拟量控制

楼主(2006-09-11):
新手上路不懂怎么可以将温度,压力传感器的模拟量来控制plc。如何编程最好使用松下的plc (学校只教了松下的,别的看起来麻烦些)。讲讲原理也可以呀。

多谢

楼主:
最好讲得简单写,我很笨

网友:
用的 那种PLC啊

楼主:
在麻烦你一下,什么是线性关系的数值呀。

楼主:
gongkonglxw用松下的,你可以的上帮忙吗?

网友(2006-10-17):
对了,要是知道的你就说明白一些吧,让想学的也学多一点吧

网友:
模拟量当然要转换成数字量了。模拟量为线型的。数字量就是一串串脉冲了。

网友:
要用专用模块的

网友:
松下的是有专用指令的.首先要知道你的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类型信号,比如电压,电流,等等.然后是分配PLC的通道,并对该通道定义,是输入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还是电耦.......并要接线正确.最后是对每个通道的模拟量采集了,采集的数据通过转移指令寄存到指定的寄存器中.要分清是双字还是单字节.

上面说的线性关系在模拟量的手册中有说明,传感器输出的是模拟量,但输入进PLC后要先转化成数字量,这个转化过程不需要编程着来做,编程者只要知道模拟量与数字量的对应关系就行了.比如:5V的电压对应1000的数字,当你输入1V时PLC的反映出来的是200这个数字,我们在程序中使用的也是这个数字来完成你所要达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