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S7-300PID的FB41功能及参数设定

楼主(2006-09-14):
请教各位高手,本人现用到西门子S7-300(CPU315)做整流系统的PID控制,具体是由AI模块输入4-20MA信号(既A柜/B柜饱和电抗器控制电流信号反馈和机组A柜/B柜直流电流信号反馈),通过CPU调用PID功能块,实现自动闭环控制,最后由AO模块输出一个4-20MA的信号给稳流系统(既A柜/B柜电流给定反馈)。
    现请教:1、具体应调用S7的那些功能块。
     2、PID标准块FB41的输入输出参数如何整定,PV_PER、SP_INT、PV_IN有何区别。
     3、GAIN、TI、TD如何整定。
     十份感谢各位的指教,谢谢!!!
     我的E-MAIL:sxl7895@sina.com

网友A:
1.可能用到fc105,将模拟量转换成real,
    fc106。
   2.
    PV_PER是从AI输入的,DATA是word
    PV_IN的DATA是real,可能来自其他pid块的输出。
    SP_INT是设定值。
    3.
   可能在数据块里把.
不需要搞清楚中间转换公式。
  LMN_PER是到ao模块的吧

网友B:
请回复一个300型的调试软件下载地址,ok

网友C(2006-12-21):
假如你已经安装STEP7.在安装地址里有一篇文章将得十分仔细的.是Adobe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