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三菱FX系列的特殊功能模块1

楼主(2006-09-16):
1)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FX0N-3A 该模块具有2路模拟量输入(010V直流或420mA直流)通道和1路模拟量输出通道。其输入通道数字分辨率为8位,A/D的转换时间为100µs,在模拟与数字信号之间采用光电隔离,适用于FX1N、FX2N、FX2NC子系列,占用8个I/O点。

(2)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2AD 该模块为2路电压输入(0~10V DC,0~5V DC)或电流输入(4~20mA DC),12位高精度分辨率,转换的速度为2.5ms/通道。这个模块占用8个I/O点,适用于FX1N、FX2N、FX2NC子系列。

(3)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4AD 该模块有4个输入通道,其分辨率为12位。可选择电流或电压输入,选择通过用户接线来实现。可选为模拟值范围为±10VDC(分辨率位5mV)或420mA-2020mA(分辨率位20µA)。转换的速度最高位6ms/通道。FX2N-4AD占用8I/O点。

4)模拟量输出模块FX2N-2DA 该模块用于将12位的数字量转换成2点模拟输出。输出的形式可为电压,也可为电流。其选择取决于接线不同。电压输出时,两个模拟输出通道输出信号为010V DC05V DC;电流输出时为420mA DC。分辨率为2.5mV010V DC)和4µA(4~20mA)。数字到模拟的转换特性可进行调整。转换速度为4ms/通道。本模块需占用8个I/O点。适用于FX1N、FX2N、FX2N子系列。

(5)模拟量输出模块FX2N-4DA 该模块有4个输出通道。提供了12位高精度分辨率的数字输入。转换速度为2.1ms/4通道,使用的通道数变化不会改变转换速度。其他的性能与FX2N-2DA相似。

(6)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4AD-PT 该模块与PT100型温度传感器匹配,将来自四个箔温度传感器(PT100,3线,100Ω)的输入信号放大,并将数据转换成12位可读数据,存储在主机单元中。摄氏度和华氏度数据都可读取。它内部有温度变送器和模拟量输入电路,可以矫正传感器的非线性。读分辨率为0.2℃~0.3℃。转换速度为15ms/每通道。所有的数据传送和参数设置都可以通过FX2N-4AD-PT的软件组态完成,由FX2N的TO/FROM应用指令来实现。FX2N-4AD-PT占用8个I/O点,可用于FX1N、FX2N、FX2NC子系统,为温控系统提供了方便。

(7)模拟量输入模块FX2N-4AD-TC 该模块与热电耦型温度传感器匹配,将来自四个热电耦传感器的输入信号放大,并将数据转换成12位的可读数据,存储在主单元中,摄氏和华氏数据均可读取,读分辨率在类型为K时为0.2℃;类型为J时为0.3℃,可与K型(-100~1200℃)和J型(-100~600℃)热电耦配套使用,4个通道分别使用K型或J型,转换速度为240ms/通道。所有的数据传输和参数设置都可以通过FX2N-4AD-TC的软件组态完成,占用8个I/O点。

网友A(2007-07-27):
搞点实际应用程序看看,版主

网友B:
急需接触实际项目

网友C(2007-09-28):
能不能给我一下程序,压力显示程序?恒压供水控制程序?本人正在做这两个2AD,2DA,碰到了很多的问题???

网友D:
整点实际的

网友:
有实际的吗?这样很烦的

网友E(2009-11-05):
要是有实际应用就更好了

网友:
能有实例那是最受益的了,只是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