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用PLSY指令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06-09-19):
经常看到有的工控朋友问起用PLC控制步进马达的问题,在这里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只能提供思路,更深入的研究就靠大家自己了。

如图所示:1、2为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电源 3为控制电源正极 4为脉冲输入 5为方向控制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1.8度,驱动器有细分的功能,考虑到精度和速度的问题,我们选用了半步运行的方式。丝杆的螺距为5mm,即步进电机旋转一周,它所拖动的工件移动5个mm,PLC则输出400个脉冲,即每毫米需要输出80个脉冲。5号脚高电平则电机正转,反之亦反。
设计的要求是这样的:在人机界面上输入工件要到的位置(以mm为单位),输入完成后工件自动运行到指定位置停下。如果设定的位置大于实际的位置,则工件正向运转到位,反之亦反。
D200:人机界面输入的工件要求位置
D202:工件的实际位置
D204:实际位置与设定位置之差值
程序如下:
LDD> D200 D202
DSUBP D200 D202 D204 ;将差值送到D204
SET Y2 ;如果设定值大于实际值则正转
LDD<= D200 D202
DSUBP D202 D200 D204 ;将差值送到D204
RST Y2 ;如果设定值小于实际值则反转
LDD<> D200 D202 ;设定值与实际值不等
PLS M0
ANI M0
DPLSY K1000 K206 Y0 ;以1000赫兹的频率输出脉冲所需的脉冲数
LD M0
DMUL D204 K80 D206 ;所需输出的脉冲数
LD M8029
DADDP D202 D204 D202 ;脉冲输出完成后实际位置与设定位置一样
END
这是最简单的控制了,希望对大家有一定的启发,没有上机调试,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看在同行的份上,大家不要扔臭鸡蛋哦。

网友A:
由PLC直接产生脉冲来控制步进电机可以有效地简化系统的硬件电路,进一步提高可靠性。由于PLC是以循环扫描方式工作,其扫描周期一般在几毫秒至几十毫秒之间,因此受到PLC工作方式的限制以及扫描周期的影响,步进电机不能在高频下工作。例如,若控制步进电机的脉冲频率为4000HZ,则脉冲周期为0.25毫秒,这样脉冲周期的数量级就比扫描周期小很多,如采用此频率来控制步进电机。则PLC在还未完成输出刷新任务时就已经发出许多个控制脉冲,但步进电机仍一动不动,出现了严重的失步现象。若控制步进电机的脉冲频率为100HZ,则脉冲周期为10毫秒,与PLC的扫描周期约处于同一数量级,步进电机运行时亦可能会产生较大的误差。因此用PLC驱动步进电机时,为防止步进电机运行时出现失步与误差,步进电机应在低频下运行,脉冲信号频率选为十至几十赫兹左右,这可以利用程序设计加以实现。

网友A:
这段程序其实有个缺点:当工作台移动的时候,屏幕上的工作实际位置值(D202)并没有随着工作台的移动而改变,它只是在工作台移动完成后才变为实际位置值。好比现在工作台的实际位置为200,要求位置是300,当工作台移动的时候,实际值(200)并没有随着工作台的移动而201,202……的增加,而是工作台移动到300的位置后直接变为300,因此这段程序不能实时的反映工作台的移动情况。
为了克服这种情况,我将程序做了部分的修改,更新如下:
D200:人机界面输入的工件要求位置
D202:工件的实际位置
D204:工件的实际位置(做转换用)
D206:实际位置变化值
程序如下:
LDD> D200 D202
OUT M10
DSUBP D200 D202 D204 ;将差值送到D204
SET Y2 ;如果设定值大于实际值则正转
LDD<= D200 D202
OUT M11
DSUBP D202 D200 D204 ;将差值送到D204
RST Y2 ;如果设定值小于实际值则反转
LD M10
OR M11 ;设定值与实际值不等
PLS M0
ANI M0
DPLSY K1000 K0 Y0 ;以1000赫兹的频率不间断输出脉冲
DDIV D8140 K80 D206 ;脉冲数折算成毫米
LD M0
MOV D202 D204 ;实际位置值送到D204
LD M10
ADD D204 D206 D202 ;增加的毫米数实时传到D202(工作台实际位置)
LD M11
SUB D204 D206 D202 ;减少的毫米数实时传到D202(工作台实际位置)
LD M8029
DMOV K0 D8140 ;脉冲输出完成后给脉冲计数器清零
END

网友B:
???

怎么看不到内容

网友C:
不同意二楼的意见,PLC的脉冲输出是采用中断形式的,不会受扫描周期的影响,如果PLC驱动步进电机只几十HZ才准确,那么这台PLC实在没有什么用,我用FX1编了个5010步的程序,控制四个步进电机,(只有两个同时运动)其它两个通过分时运动,每个电机的速度都可以设定,每个电机输出的脉冲频率最低有8K,输出的脉冲很正常,没有掉步!!

网友D(2007-05-14):
好像看懂了一点点

网友E:
??:(sunday_qh)?

好例子,值得学习

网友F:
谢谢,这几位前辈不错!!这个社会肯把自己的好东西拿出来分享的人不多呀!

网友F:
可惜我看不太懂

网友:
??:(gkboy)?PLSY????????

9楼的朋友没理解楼主的意思,你用一般的时间继电器能产生8K脉冲的频率?不可能吧.楼主的意思是用一般的指令不用功能指令只可以做到几十赫兹

网友G(2008-02-24):
顶一个看看好不好

网友H:
不同意二楼的意见,PLC的脉冲输出是采用中断形式的,不会受扫描周期的影响,如果PLC驱动步进电机只几十HZ才准确,那么这台PLC实在没有什么用,我用FX1编了个5010步的程序,控制四个步进电机,(只有两个同时运动)其它两个通过分时运动,每个电机的速度都可以设定,每个电机输出的脉冲频率最低有8K,输出的脉冲很正常,没有掉步!!

程序呢

网友I(2008-03-30):
请9F的指教一下,小弟有三个步进电机要控制,有二个是童声运行的

网友I:
ldd >d200 d202没法输入

网友J:
大开眼界

网友K:
看了才好交流

网友K:
用步进电机定位,如有相当负载或变化的负载,丢步应是难免的.

建议在每次循环定位前提供参考位置,类似机床回参考点

这样会避免累计误差

网友:
我做过。是用FX1S控制步进电机。最高用到7000HZ。最低10HZ。同时输出也没掉步,失步现象。

网友L:
谢谢祥细的解释啊。。对我们CC很有帮助

网友M:
very good[em01][em01][em01]

网友N:
哎,到处看看啊

希望找到合适的啊

网友O:
我为什么就看不懂呢~~~~~~~~

网友P:
支持一下。希望

网友Q(2008-05-19):
OK,LET ME SEE YI SEE!

网友(2009-06-03):
用这个指令只是小儿科。还能算是精华。真是不懂的人多。

网友:
那就有得讨论罗

网友:
正要用呢。。。

网友:
7楼能否将你的程序贴出来

网友:
??~~

刚刚接触,先来学习一下~~

网友(2009-07-08):
好呀,看看在说

网友:
看不到啊

网友:
非常感谢了哈!!!!!!!!!!!!!

网友(2009-08-09):
好啊 正是我需要的我要下来看看

网友:
看看是什么 好东东。

网友(2009-09-20):
不同意二楼的意见

网友R(2009-11-12):
三打三防

网友(2009-12-14):
你好,能看到内容吗?

网友S:
????

学点东东

网友T(2010-03-08):
学习一下楼主的程式

网友U:
能不能,将程序上传一下,共同分享一下啊

网友V:
我来看看

真的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W:
学学

网友X(2010-04-08):
一直很想搞明白plsy与drva相同点和不同点在哪里?

网友Y(2010-05-27):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好好学习,最好有3轴的控制PLC

网友Z:
回复 网友A:
多谢分享

网友AA:
由于某种原因
由于某种原因

网友AB(2010-08-10):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C:
好的东西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