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梯形图”,高手别走!

楼主(2006-09-22):
3条胶带机,分别由M1、M2、M3驱动,按照M1→M2→M3逆料流方向,间隔10s时间起动;按照M3→M2→M1的顺料流方向,15s时间间隔停止。如下图所示:

M3

    M2

M1

设“手动/自动循环起(停)工作方式,手动主要用于单机调试;必要的电气、工艺(打滑、跑偏、失速)保护。

在起动和运行过程中,如按紧停按钮,则3台机一起同时停机;

假如1#、2#机起动完毕,3#机还没有起动,如按自动循环停止按钮,则2#机立即停机,并开始计时,15s后将自动停止1#机;假如2#机已经停止,在15s内,按动自动循环起动按钮,则10s后起动2#机,再10s后起动3#机;

假如3台机全部起动完毕,如果1#机出现故障(紧停、跑偏、打滑、过载、短路、接触器跳闸),则3台机全部紧停,故障不解除,复位无效,只有故障解除后,按动复位按钮,故障指示(声光报警)消失,才能再次起动;

如果运行过程中2#机出现故障,2#机停止工作,3#机同时停止工作,1#机仍然保持运行状态,如需要停止1#机,可以按动“自动循环停止”按钮或“紧停”按钮;假如2#机故障解除,复位后,需要起动系统,则按“自动循环起动”按钮,2#机将直接起动,10s后3#机起动;

假如3台机运行过程中,3#机出现故障,则3#机立即停止,1#和2#继续保持运行,待3#机故障解除复位后,可以按“自动循环起动”按钮,3#机立即起动

手动(单动)操作仅用作单机维修、调试。单动操作时,自动循环操作无效,所有保护均有效,联锁无效,紧停有效;选择『自动循环操作』时候,『单动操作』无效。

求梯形图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22 8:10:26编辑过]

网友A:
不知你要的是那种PLC,plc不同程序也不同

网友B:
欧姆龙的,我要

网友B:
难道没有人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