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cp5611-3152DP-EM277-TP170A

楼主(2006-09-24):
现在正在做一个西门子PLC及其他一些设备连接通讯的工程,由于有些变故,采取了一些折中的办法来做,写上来与大家分享,希望能对有此应用的朋友带来些帮助。也欢迎各位专家指正。

原设计方案:

上位机:研华工控机(配有CP5611卡)使用北京亚控的组态王6.51版+Step7 V5.3版+ Micro win32 4.0 SP3中文版

+Wincc flexible 2005中文版

现场系统一:CPU315-2DP及几块DI / DO模块 一块2AO模拟量模块 TP170A触摸屏一块 三菱E540变频器2台

注:315-2DP做为DP站 TP170A连到315-2DP的MPI口 2AO输出控制变频器的模拟量速度给定(开环)

现场系统二:CPU224+EM277+EM223+EM221

现场系统三:CPU224XP(自带1AO)+EM277+K-TP178Micro(直接连CPU224的编程口)+三夌E540变频器1台

此设计的初衷是想通过DP连接三个系统,然而新版本的STEP7与新版本的组态王如果以CP5611做DP连接通讯时间,必须要将CP5611设为主站,以OPC的方式交换数据,这样一来就需要西门子的另外一个SIMATIC NET软件才行,此软件不在设计预算内,而且很贵,因此,方案变更为以下方式:

  CP5611与CPU315-2DP以MPI方式连接,此处组态王的设备通讯帮助文件上声明要将STEP7在WINDOWS的SYSTEM32目录下的1个DLL文件和Drive目录下的2个SYS文件用组态王光盘中的旧版本文件替换,否则通讯不上,试验证明可不用修改;然后以CPU315-2DP作DP主站,下挂2台EM277为从站以及1台TP170A(因为315-2DP的二个口都要用,所以TP170A就只好做DP连接了),这样做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但同时也代来了一些不方便的地方,如:CPU224的编程就只好用PC/PPI电缆单独编程了(用笔记本电脑),首次发帖子,写得可能稍显凌乱,敬请原谅!

网友A:
补充说明:

工控机在控制室与三个系统设备之间有一定距离,其中系统一离控制室最近,大约20米,用MPI因该问题不大,其他2个系统离系统一大约都有80米,用DP刚好合适。

看到网上好多人询问EM277如何使用的文章,其实这东东使用很简单的,没那么复杂,做过SIEMENS工程的人应该是没任何问题的。DOCSKY写的那篇文章上就已经描述得非常详细了,呵呵。

网友B:
多谢共享啊,有点启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