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欧姆龙CPM1A和PC连接用什么样的电缆

楼主(2006-09-26):
欧姆龙CPM1A和PC连接用什么样的电缆,是不是和用三菱的一样光买条线就可以了,买编程电缆的话要多少钱,哪位高手和我说下谢谢.还有在无锡哪里有卖知道的话说下3Q

网友A(2006-11-11):
找OMRON的代理商,马上搞掂。

网友B(2007-03-22):
用一条普通的RS-322就可以了,要200个大洋才行.好贵.

网友C:
我也前不久买了,还是不贵哈

网友D:
请问欧姆龙圆头{老式}编程电缆在南京哪里有售?谢谢!!!!

网友E:
PC 母头—— PLC 公头

2--------2

3--------3

5--------9

7--| |- -4

8--| |- -5

网友F(2007-06-07):
??:(873843ab)???CPM1A?PC?????????...

CPM1A系列的要用RS232适配器转接,然后再用编程电缆连接。

网友F:
再说一下,RS232适配器也比较贵,600左右,再加编程电缆400。

公司买的,没讲价。估计一共1000吧。

网友G(2007-12-09):
200块左右就可以买到

网友H:
1000??钱多呀!给点我们花吧,200足矣

网友I:
电缆很贵.要好几佰哦~.直接给电话代理商查价格就知道了.要不就上官方网站查你最近的代理

网友J:
一根线就可以搞定,自己做

网友K(2008-02-29):
rs232串口电缆就可以解决的,自己制造不足10元钱呀

网友L:
好帖
很好帖
确实好帖
少见的好帖
真 tmd 好帖
难得一见的好帖
千年等一回的好帖
好得不能再好的好帖
惊天地且泣鬼神的好帖
让人阅毕击掌三叹的好帖
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