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

楼主(2006-10-04):
ld x0

mov k3 k1 y0

ld y0

out t0 k60

ld t0

mov k4 k1y0

ld y2

out t1 k10

ld t1

mov k5 k1 y0

ld x1

mov k0 k1 y0

此程序该如何理解?他是如何形成启动过程的。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弄不明白,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A:
没有人肯赐教吗?还是因为过节都休息了?

网友B:
x0得电后,输出y0,y1,延时6秒,输出y2,再延时1秒,输出y0,y2。中间如果x1得电,y0,y1,y2全部复位。有不明白的可以打电话0315-3859683,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