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执行器,阀门驱动装置,电动头,电子式电动执行器,角行程电动执行器,回转型电动执

楼主(2006-10-07):
RC系列电动执行器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炼、能源、建材、制药、造纸、水处理、酿造、食品加工、船舶及楼宇自动化系统等。典型应用在与蝶阀、球阀、旋塞阀及其它旋转类阀门的配套。
1、智能型、比例式、开关式应有尽有;
、采用单相电源,外接线路特别简单;
3、体积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5%左右;
、特殊铜合金锻造蜗轮,强度高、耐磨性好;
5、重量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0%左右;
、免加油,免点检,防水防锈,任意角度安装;
7、轴承和电气元件采用进口名牌产品;
、双重限位,过热保护,过载保护;
9、铝合金压铸外表,精细流畅;
、使用耐热阻燃电线,受热不老化,安全可靠;
111500V耐压,特制线锁锁紧电缆线;
、数字设定、显示阀位值、数学整定、高度清晰。

13, 可选择力矩:50 N.M100N.M250 N.M500 N.M600N.M1000 N.M2000 N.M(定货时请选择)
14,
可配球阀:DN15-300,蝶阀:DN50-600(定货时请选择)
15,
电源:220V AC 50/60HZ,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16, 环境温度:-30-60
17, 手动操作:随机附手动摇柄
18,电气、机械二重限位
19, 防水等级:相当IP67
20,
安装方向:可全方位任意角度安装
21, 位置测量:可选择开关、电位器或4-20mA.
22,
箱体材料:压铸铝合金
23, 进线接口:PF1/2“进线锁
24, 转角0-90度;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25, 行程30/60/120秒可选
26, 过热保护
27, 可以通过外接电源的切换或外部输入信号,实现开、关和中间位置的控制
28, 可直接接收电源开关或计算机、仪表等输出的420mA DC/1---5V DC等信号,实现对电机阀门智能控制和精确定位

智能型附加描述:
1, 控制精度:0.1%-3.0%(可调)
2, 可设定执行器正逆动作模态和输入信号中断时“中断”模态—OPEN()STOP()SHUT()
3,
可设置是否允许电子制动;
4,
输出执行器位置信号:低漂移输出4-20mADC对应执行器全闭至全开,信号完全与输入隔离(光电隔离);
5, 有超温保护功能;
6, 可通过按键自由标定输入信号所对应执行器的动作区间(一般标定为电动执行器全闭、全开位置);
7, 手动/自动无扰切换;
8, 执行器堵转检测控制功能;
9, 可设定允许改变精度或重调时间;
10, 密码锁,防止误操作;
11, 特殊要求可以定制。

咨询:0755-81535537林先生[upload=jpg]UploadFile/2006-10/20061071653854230.jpg[/upload]